[Android] asus Padfone A66 (其他手機與平板作法相同)當作電腦螢幕

楼主(2019-05-13):
整理東西找到一支 asus Padfone A66 老手機,手機雖老接上電源開機還能使用,一邊更新一邊想要怎麼運用這隻老手機。

asus Padfone A66

這款手機有 MHL 接口,可以接到電視機的 MHL/HDMI 輸出畫面。

等著等著就想到 spacedesk, 這程式可以讓電腦和手機連線( 有線USB 或是 無線同一網域的wifi)。
於是在電腦端下載最新版的 spacedesk程式,手機端則安裝app。

spacedesk download

電腦端安裝好後,點選 icon 看看電腦的 ip,如果只有一部電腦就不用管它。但是如果設定多部電腦還是要看一下。

然後點選手機 spacedesk app,連上這部電腦。
完成後,電腦就多一部螢幕。(我原本使用雙螢幕,現在變成三螢幕)

現在只差一條 MHL 連接線,不知道收到哪裡去了。
找到的話,我就可以在房間使用電腦,然後把影片放在螢幕3 透過 wifi 傳到電視機旁的 Padfone,然後在電視播放。
省了一個電視盒。

舊手機/平板不要丟掉,看看能不能安裝 spacedesk。

网友:
有mhl的機型不多,時代的眼淚,但spacedesk的概念很有趣

這一篇很值得放到軟體下載區

网友:
還有另一套Xdisplay,
支援android跟ios,
走usb,
只是平常要收費,
有沒有活動或免費就要平常有沒有做好事了.

网友A:
看到這篇  好想呼叫烏骨雞學姊  看學姊能不能幫忙找一些便宜的安卓電視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  好想呼叫烏骨雞學姊  看學姊能不能幫忙找一些便宜的安卓電視棒  ...

要注意能不能裝那個軟體喔

android版本限制

有的電視棒系統被開發商改過,很難說相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  好想呼叫烏骨雞學姊  看學姊能不能幫忙找一些便宜的安卓電視棒  ...

電視棒找有 Chromecast功能的就可以,不需要裝這個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