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大同冰箱 壓縮機運轉後不會再啟動

楼主(2019-05-13):
冰箱型號如下:

該冰箱放置一段時間,插電啟動後約持續運轉4-5小時停止,不過卻一直都沒再次啟動。
更換過啟動器與過載保護也一樣,持續運轉幾小時後停止就不會再啟動了,全機靜悄悄,完全沒動靜。
將插頭拔下再插上後馬上運轉,
如下圖:

-------
冰箱冷凍會冷,冷藏沒感覺有風,不會有冷的感覺,約20度左右。
換過啟動器與過載保護後冷凍很冷,冷藏也比較冷一點,還是沒感覺有風,冷凍的風倒是蠻強的。
冰箱兩側會熱熱的。
想請問這情形除了已換過的啟動器與過載保護外會是哪邊最有可能有問題呢?
謝謝~

网友A:
確認溫度sensor好壞,有可能控制面板一直以為溫度未達降溫運轉!

网友:
冷藏風扇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認溫度sensor好壞,有可能控制面板一直以為溫度未達降溫運轉!

感謝,明天我再看看

楼主:
不知道耶! 我沒有拆開看過,如果冷藏有風扇的話那我想應該是不會轉了,因為冷藏沒感覺有風。感覺就像是從冷凍那邊飄下來的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耶! 我沒有拆開看過,如果冷藏有風扇的話那我想應該是不會轉了,因為冷藏沒感覺有風。感覺就像是從 ...

那就拆看看吧~

网友:
似乎~~~冷凍室裡面的冷風沒有吹下來到冷藏室!!

控制冷藏室溫度的機制壞了....導致冷藏風門沒有開,冷風無法由冷凍室進入冷藏室

阿捏貢不知有沒有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耶! 我沒有拆開看過,如果冷藏有風扇的話那我想應該是不會轉了,因為冷藏沒感覺有風。感覺就像是從 ...

由您的電路圖看,您的冰箱應該只有冷凍室有風扇,冷藏室的調溫器是機械式的
請您照冷藏室內部相片,尤其溫度調節紐跟出風口部份

网友B:
電路版應該有問題~
照一張來看看~

网友:
風扇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版應該有問題~
照一張來看看~

感覺上很像是電路板有問題。。
電路板 GEN按下去壓縮機停止運轉,過幾分鐘後會再啟動。目前還放著等它停下。

上圖是冷凍室拆開的樣子,風扇會轉。冷藏的無風扇,掰不下來。。

楼主:
冷凍風扇會動,冷藏並沒有風扇

网友B:
基本上電腦板上的電容全都換一換~
或是那顆大的RELAY換換看~
或是控制Relay的電晶體換換看~
然後再不行就換要電腦板了~
就是不知道大同還有沒有賣這個電路板~
或只能請維修人員來修了~
若大同沒有此電腦板~
應該能買三洋的電腦板或通用型的來改~

會改的話~最好就是直接買來改~
不要再修原本的了~
因為那個主IC若有問題就白費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電腦板上的電容全都換一換~
或是那顆大的RELAY換換看~
或是控制Relay的電晶體換換看~

昨天將機板外盒拆開後就沒有再裝回去,就這樣放著,沒想到竟然正常了,
今天早上將啟動電容、線這些原本在盒子裡面的再擠回去後鎖回原位,又恢復到停止後不會再啟動了。。
我在想也有可能是某線材有點鬆脫吧! 明天再查查看,感謝你

网友C:
檢查一下基板繼電器接點
是否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一下基板繼電器接點
是否空焊

恩,我更換過繼電器,電容,不過還是一樣,
後來我發現只要將冷凍的面板拆開 (如下圖) 過1-2分鐘就會開始運轉,而且一整天都沒問題,
一開始會像第一次插電一樣持續運轉4-5小時後停止,再來就是約半小時左右運轉1-20分鐘,如此反覆。
但是隔天早上又無法再啟動了,請問是化霜感應故障了嗎?

网友:
對照線路圖,斷電從基板側這一頭用電表量一下電熱管 . 溫度保險絲 . 除霜感溫器 . R感溫器 . 控制開關(VR),這些如果是好的,那麼就是基板故障 , 記住要從基板側這頭量,不要從冷凍庫內拔下端子量,怕端子接觸不良,若基板側量到有異常,再從冷凍庫內拔下相對應的零件測量一次

除霜感溫器 和 R感溫器,退冰常溫時測量一次阻值 , 插上電冷度正常時再測量一次阻值,正常兩種狀態阻值應相差10K以上,否則就是有問題

网友D:
1.壓機停無法再啟動時,庫內機械開關轉一轉試看看會不會走?

2.你也可確認看看溫度保險絲有沒有斷線,黑 灰(溫度保險絲)
走到除霜時偵測保險絲斷線可能就卡住了也說不定,要看它程序怎麼寫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壓機停無法再啟動時,庫內機械開關轉一轉試看看會不會走?

2.你也可確認看看溫度保險絲有沒有斷線,黑 灰( ...

這個溫度調節全部都是由電子控制,並非機械式。
溫度保險絲是好的。
現在插著電還是可以使用,只是大約在幾個小時的時間正常運轉後,就會停止運轉好幾個小時。
因此我才認為除霜控制有問題,正常不是約8個小時除霜一次,每次約半個小時左右,除霜完會再次正常啟動。
冰箱不會結霜,所以應該是有正常除霜,只是除霜完這部分應該有問題導致無法再啟動。
大概是過了幾個小時後溫度降低到製冷溫度而再次啟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溫度調節全部都是由電子控制,並非機械式。
溫度保險絲是好的。
現在插著電還是可以使用,只是大約在 ...

只是大約在幾個小時的時間正常運轉後,就會停止運轉好幾個小時。
這會不會是加熱器故障或加熱感溫器故障
所以才會這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溫度調節全部都是由電子控制,並非機械式。
溫度保險絲是好的。
現在插著電還是可以使用,只是大約在 ...

稍微看一下電路圖
運作原理應該是這樣的
溫控是透過一顆可變電阻判斷設定冷藏庫溫度
再由R sensore感測冷藏庫溫來啟動壓機
如果走幾小時還未到除霜壓機就不啟動那故障跟除霜應該無關係

等等  冷藏無冷度? 會不會是沒冷媒
基板跳壓縮機運轉過久自動保護停機?

這個冷藏庫看來是自然對流的
只要冷凍夠冷,冷藏溫度就會下降

冰箱冷凍會冷,冷藏沒感覺有風,不會有冷的感覺,約20度左右。

這個冷藏溫度 壓縮機是不可能停機的~

你把R sensor 從冷藏暫時移到冷凍庫去,
看看壓縮機可不可以正常運轉,如果可正常運轉停機在運轉 (冷度會不正常沒關係)
就可以判斷應該是冷度不足壓機跳運轉過久跳異常停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稍微看一下電路圖
運作原理應該是這樣的
溫控是透過一顆可變電阻判斷設定冷藏庫溫度

請問如果冷藏庫是自然對流的,溫度降到目標值後要如何停止冷氣進入冷藏庫,因為冷氣繼續進去冷藏庫下場就是冷藏庫結冰

一般設計會在冷藏庫出風口裝風門,小弟看電路沒冷藏庫風門或節溫器接頭,所以猜冷藏庫風門是機械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更換過繼電器,電容,不過還是一樣,
後來我發現只要將冷凍的面板拆開 (如下圖) 過1-2分鐘就會開始 ...

請您拆下有風扇那片塑膠板,看看冷藏庫如何調節進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如果冷藏庫是自然對流的,溫度降到目標值後要如何停止冷氣進入冷藏庫,因為冷氣繼續進去冷藏庫下場就 ...

冷度到後 冷凍庫風扇會停, 氣流停止進去冷藏室的風就停了
有的會在風扇旁邊安排一個管道強制吹風到冷藏 管道上有個旋轉鈕可控制進風量
樓主有提到冷藏不冷
讓我覺得壓機一直走最後不啟動了應該是電路板有保護程式,防止漏媒持續運轉這種狀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溫度調節全部都是由電子控制,並非機械式。
溫度保險絲是好的。
現在插著電還是可以使用,只是大約在 ...

20#maxcar大說得很有可能
可能是電熱管開路或相關回路斷線,造成化霜時沒有電熱管加熱
變成自然除霜,所以化霜時間拉得很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maxcar大說得很有可能
可能是電熱管開路或相關回路斷線,造成化霜時沒有電熱管加熱
變成自然除霜,所以 ...

樓主有提到拆開背板瞬間啟動,就可能是除霜sensor瞬間感測到外氣溫度判定除霜結束
因此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可能的原因,請樓主趕快檢查除霜加熱器有無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