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香薰機 接電後有燒焦味道

楼主(2019-05-13):
這台一開始接上電源就不過電的感覺,按了開關也完全沒反應。
後來將整台拆解後,發現接上電源會聞到燒焦味道。
有用電表量測輸入電壓DC 24V是沒問題的。
請問各位,有哪個方面開始查修會比較快。

底座的輸入電源

底座的輸入電源

量測藍色框 (電源) DC24V 正常

量測藍色框 (電源) DC24V 正常

電路板 正面

電路板 正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网友:
有蹺板或微動電源開關嗎?
有的話建議先量開關導通!

网友:
有燒焦味 那就先追出位到哪邊來的
機板送電後 用手觸摸看哪邊發燙 味道是不是發熱那發出的

网友:
檢查線路有沒有短路,再上電

會有味道一定高溫 可以看看哪個原件發燙

网友:
香薰機上方 為了要讓風能夠往上旋吹 會在上蓋處有個小洞

通常那個洞還很剛好開在這個開關上方.....

所以這個輕觸開關 和LED的部分 也要檢查一下

這部分 一般會做"非常簡易的防水"

但是那個"塑膠套" 還是會有進水的可能性

萬一某一次水剛好加太多 水會順孔留下

滯留在這個塑膠套中~

要是剛好搭到電壓兩側~ 就不免會有味道..

建議檢視一下..

(以上是個人 前次檢修香薰機經驗 提供參考0.0)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導~ 剛剛插上電後 用手摸

後續怎麼查修~請各位在指導一下。

因為這台一開始來買就有問題..我朋友直接丟給我 他就不要了.

發現是紅色框的元件,應該是電晶體會發熱.

發現是紅色框的元件,應該是電晶體會發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導~ 剛剛插上電後 用手摸

後續怎麼查修~請各位在指導一下。

那個U1看起來是驅動蜂鳴器的
先移除掉應該就可以暫時不會發熱

但是觸發蜂鳴器的原因還沒找到,前幾樓有人問你,有沒有浮球開關或微動開關之類的?
去上蓋的線只有一正一負,我猜是沒有

楼主:
我檢查過後 感覺沒有浮球開關或微動開關。
這台好像只有兩個彈跳開關 一個是霧化的 一個是LED燈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