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電爐加簡單時間控制

楼主(2019-05-14):
有感於家中長輩使用瓦斯爐偶會忘了關火,
所以就弄個電爐加簡單時間控制,會安全一點吧!
材料:
1.士林電機20A過載保護+漏電斷路器
2.大菱S-C11電磁接觸器(這個有點好玩,他的接點可以拆開後改成NC或NO)
3.嘉陽行AH3D系列限時繼電器(0.1S~99H可調)
4.天得附燈按壓開關
5.國際牌三孔插座
6.110V電爐(最大1300W)

大概就是利用自保持電路啟動限時繼電器,待設定時間到時跳開自保持~斷電。

電源線特別挑3C 2.0mm平方

网友A:
老人家還是不要用明火較安全,
公司社區的一位獨居八十歲阿姨已經乾燒三次,
不是丟著煮跑去睡就是丟著煮溜出門,
其中有一次撒水頭都啟動了,
連帶阿姨樓下的住戶裝潢都泡水了...
所以社區消防警報有響大家都會先關注阿姨,
最後我家老闆不讓他煮,
請阿姨三餐都到老闆家一起用餐,
安全第一.

网友B:
自保持電路啟動限時繼電器..這在使用時要按起動開關才能使用
也就是使用都要按一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人家還是不要用明火較安全,
公司社區的一位獨居八十歲阿姨已經乾燒三次,
不是丟著煮跑去睡就是丟著煮溜出 ...

坦白說並不是只有老人家才會,偶爾突然一件事干擾有時候還真的會忘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保持電路啟動限時繼電器..這在使用時要按起動開關才能使用
也就是使用都要按一下開關

是的,就是每次要使用時都要按一下開關。

网友:
似曾相似............
N年前做的 三段開關,除限時控制多了可調大功率SCR控制移動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