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N-ST342 微波爐 維修與改造 !

楼主(2019-05-14):
微波爐可說是現代家庭不可貨缺的電器用品 ~
因為實在太方便好用 , 可以瞬間加熱食物 , 非常適合現代人的需求 !
話不多說 ~ 在好用的東西 , 也是有故障的時候 !!
這台微波爐說實在我不是很滿意 , 在保固期內發生了 2 次故障 , 而且是蠻嚴重的 , 雖然没拆開檢查 !
但可以聞到機板燒焦的味道 ~ 送回維修 2次 才搞定 !
這幾天這台 微波爐 又出了狀況 ~ (過保了) , 就是設定時間到了終了,仍會繼續運作 , 操作面板是顯示終了!
但是可以聽到實際運作時的聲響 , 這其實也蠻危險的 , 尤其是我老爸 , 重聽根本無去聽到運作時的聲響 !
可能一直到聞到食物焦味 ,才知道出了問題 !!
看了一下後面的電路圖 , 主要應該是由機板上的一顆繼電器 , 在做微波的起動與停止 ,
其他的微動開關都是安全確保的作用 , 有了這個認識 , 先把外殼脫掉 , 直接找到了機板上的 繼電器  ,
拔除上面的連線 ,使用電錶的逼逼檔 ! 測量接點 2 處 , 果不其然 逼逼的叫著 , 用起子頭輕敲 繼電器
聽到了一聲 "搭" 一聲 , 再一次用電錶測試 , 這次就没導通恢復正常了 !

當然你要這樣子繼續使用 , 是可以正常 , 但不保證 何時會再一次發生問題  , 知道了問題點 ,
可是手上並没有這顆繼電器 , 上網買也要好幾天 , 而且運費也不便宜 ,
想了想 突然想到了 以前工作時後 ,有留下的一些備品 , 固態繼電器OMRON G3NA-420B ,
拿這個來改好了~ 真是不惜成本哦 !!
看到了上面規格 AC 200V~ 480V 20A , 雖然我現在用的電壓是AC110V ,
但應該不成問題 , 為了要確定可行性當然先做個實驗 , 使用 電源供應器
提供 DC 12V 用來控制 固態繼電器 , 然後輸出接上一只 AC110V 18W 的燈泡 ,
測試結果是可行的 , 那二話不說 直接 改吧 ~
先把 固態繼電器 想個法子固定 , 剛好看到有一顆 , 面板與外殼的鎖緊的螺絲 ,
直接把 固態繼電器 固定在這裡吧 !
但有一個問題 , 就是這個 鎖上後 固態繼電器 背部是鏤空的 ,
得想個法子找個可以散熱旳東西墊上 , 於是直接把鋁罐剪開折一折,給塞到這個空隙 ,
一來可以支撐 二來可以散熱 , 就這麼辦了~
對了~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 就是原本驅動的是一般的繼電器 , 線圈接腳是不分正負極性 ,
現在改成 固態繼電器 是有分極性的 , 看了一下電路 , 一般的繼電器 接線圈會並上一只 二 極體
, 用來消除反電勢 ,  那我們可以依照 , 二極體 的接法很快判定出 , 哪腳是正極哪腳是負極  !
實際接上測試 ~
P.S
以上純粹個人手癢 ~ 若有人自行修改 , 而發生任何問題 !
小弟我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
(任何 電器維修 改裝 都有它潛在風險 , 要動手前請先衡量一下)

网友A:
用鋁罐填充兼散熱有些潛在危險,要確保電磁爐在收拿的過程中,鋁罐片不會跑位!!建議用螺絲或雙面膠固定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鋁罐填充兼散熱有些潛在危險,要確保電磁爐在收拿的過程中,鋁罐片不會跑位!!建議用螺絲或雙面膠固定較保險 ...

那個位置 固態繼電器 有螺絲鎖住壓住 ,而且 空間也有限 ~

就算會移位, 應該跑不到哪去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SSR 要是控制電感負載最好加上 RC (一般 .1u + 10ohm) 減震電路以延長使用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R 要是控制電感負載最好加上 RC (一般 .1u + 10ohm) 減震電路以延長使用壽命

你說的對 ~

尤其是 ON-OFF 動作頻繁的地方 更需要 !

网友C:
能完修當然是很棒的,可是在保固內送修兩次就很傷腦筋,雖然會修好,但代表它們家的東西不耐用,有作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完修當然是很棒的,可是在保固內送修兩次就很傷腦筋,雖然會修好,但代表它們家的東西不耐用,有作手? ...

因為之前保固中 , 所以没拆開 !

但那個味道就是機板燒焦味 !

送第一次後 没用幾天又故障 ~

再送第二次差不多也一個禮拜 就掛了 !!

還自己開車送去服務站  , 這次等了 快一星期 !

據說是換新板子 , 等零件 ~

其實我本來建議退回 , 再買一台新的 !

但錢不是我出的 ! 也没好說什麼 !

网友:
這電路板好像是公板喔~
SHARP的電路板也是長這樣

网友:
還真的很"搞剛"  恭喜完修

网友D:
我是不建議這種改法
應該直接買好一點的繼電器替代
繼電器不怕熱
品質好的使用不會有問題
這種會出問題一般就是用便宜的繼電器.很多火災也是因為便宜到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建議這種改法
應該直接買好一點的繼電器替代
繼電器不怕熱

1 .手頭上剛好有 ~

2. 網路上我没找到其他可信賴的品牌 !

3. 這個不是永久性的改變 , 隨時可以輕易換回 !!

网友E:
我有一台聲寶RE-0707R微波爐問題(1).門打開裡面的燈不亮.問題(2). 微波加熱運轉裡面燈有正常亮並可加熱並可運轉 (但時好時壞要靠運氣) 請教你是哪裡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聲寶RE-0707R微波爐問題(1).門打開裡面的燈不亮.問題(2). 微波加熱運轉裡面燈有正常亮並可加熱並可 ...

請自行開一帖討論 ~

网友:
14樓說的搞不好是燈泡燒了? 機器背面通常有迴路圖可以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