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聲寶直驅變頻洗衣機---ES-138N---故障碼 E9

楼主(2019-05-14):
聲寶洗衣機按下去,剛開始時偶ˊ而還可以洗衣+脫水一切正常,只是一出現  E9 就會瞬間停住,即使在脫水中也是會瞬間暫停,以前只要關機重新開機又可以正常工作。但這幾天越來越嚴重。現在一開機沒幾秒就直接顯示E9,連脫水都沒辦法

有拆開水位壓力開關,並把下面的管子拔掉,開機對管子吹氣進去壓力開關,沒有ㄅㄛ   ㄅㄛ聲音,聽不到壓力器裡面的聲音,是不是壓力開關壞掉呢??

或會不會是電腦板壞掉???下圖用紅色圈起來的地方好像有燒焦

拜託各位先進,可否指點一下!

補充內容 (2019-5-16 08:35 AM):
請問各位:
有把壓力開關的接頭拔開查過
也沒銅綠或氧化
聲寶原廠說
已經沒有這一型的壓力開關
掏寶上有三隻腳的洗衣機壓力開關
真不知道該買哪一

補充內容 (2019-5-20 03:58 PM):
請問:
若我可以確認主機板沒壞
問題是在水位壓力開關
已知接頭是 3Pin,韓系的水壓感測器
原廠已無備料
是否有其他品牌的代用品呢????
有人知道嗎????

网友A:
您好   我想跟你說爾後甭買聲寶.....

网友:
零件都燒這麼嚴重!推測是基板壞了!!

网友B:
貼牌機嘛!

E9 跟那黑點應該沒什麼直接關係。重點先放在壓力開關上,可也沒多照幾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牌機嘛!

E9 跟那黑點應該沒什麼直接關係。重點先放在壓力開關上,可也沒多照幾張…… ...

請問:
第三張圖那一張是不是壓力開關呢??
還是有其他呢??
懇請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想跟你說爾後甭買聲寶.....

OK
因為當初至今也用了很多年
算是第一次出問題
謝謝回應

网友:
大宇OEM...
最近讓我真的不敢再碰大宇的滾筒
2015年回收場看到惠而浦OEM滾筒
四年想說應該不至於大問題
拖回來測試運轉一段時間會跳H3,沒有故障代碼表換看看烘乾感溫棒
然後跳H1那應該猜錯,好吧換回去一下一下跳E2一下E9 門鎖秀逗
驅動版敲一敲一下E2E9會亂跳又正常,上網查一下H3問題滿多人反應
算了又拖去丟掉青也沒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第三張圖那一張是不是壓力開關呢??
還是有其他呢??

是。的。

應優先考慮此組件故障。

网友:
壓力開關NG

楼主:
我也是猜壓力開關壞掉
可是他的接頭很漂亮
沒有氧化或斷掉

現在問題是
不知道如何測試
這一個壓力開關是好是壞

原廠說他們沒這一型的備品
如買不到代用品

我還把底下導管拔下
對壓力開關打氣
可是還是一直出現E9

掏寶也有一些三隻腳的洗衣機壓力開關
但是就是不知道要買哪一個???

是不是現在要假設壓力開關是好的
買主機板來換????
這樣好嗎???會不會賭太大?

网友C:
壓力開關韓國自做洗衣機壓力開關皆可用

网友D: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第一次勸導

网友:
用十幾年了~
個人經驗是可以換一台新的了~
因為軸心磨久了孔徑會擴大~
特別是10KG以上的~通常都會洗很多~
變頻的有轉速跟電流檢測設計~
到時候真的就無法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

sorry下次改進。

楼主(2019-06-17):
快放棄了
謝謝關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壓力開關韓國自做洗衣機壓力開關皆可用

原廠說他們沒了
也不知道要去哪買
網路上的幾乎都不一樣
大大你知道哪裡有嗎???
跪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說他們沒了
也不知道要去哪買
網路上的幾乎都不一樣

密規格給我

网友B:
找不到其它辦法的話可以把壓力開關寄過來。

网友E:
想知道沒洗衣機的這段時間,樓主都怎麼處理待洗的髒衣服?

楼主(2019-07-19):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其它辦法的話可以把壓力開關寄過來。

我的是下面那一顆咖啡色的。 但是我買上面那一顆完全沒辦法開機啟動。

我的是下面那一顆咖啡色的。 但是我買上面那一顆完全沒辦法開機啟動。

我的是下面那一顆咖啡色的。
但是我買上面那一顆完全沒辦法開機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沒洗衣機的這段時間,樓主都怎麼處理待洗的髒衣服?

只好拿去另一個房子那邊洗
感謝老婆的包容
可是壞太久了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楼主:
謝謝大大的好心
規格真看的不太清楚
就像下面那一張咖啡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