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22吋 IPS 螢幕跳動

楼主(2019-05-14):
這台是朋友拍照傳過來的,正確型號未知,是華碩的22吋,面板外殼上寫IPS
電源是用外接類似筆電變壓器的19V 2.1A(所以內部應該沒有電源板)
以前修螢幕都是碰到換電容的,這個情況不一樣,一堆方塊不停跳動,
想問問大家這還有救嗎?可能壞在哪裡?謝謝大家!

网友:
保內? 應該是主板吧? 不是主板就面板NG

网友:
好像y故障

网友:
看他這台應該蠻新的 新機好像都沒Y tab了
之前修一台AOC 影像抖動沒Y TAB 結果他是用LG的面板 就去割他的Clk其ˋ中一隻腳就好了 可是他是壞在中間...
弄好中間就一條橫線現在那...

楼主:
所以這台是壞在面板,這就無解了,直接棄修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