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61-M PLUS V3 REV:1.01

楼主(2019-05-15):
自用的电脑主板坏了。不跑码。测试卡上RST灯长亮。CPU 代换了。是样故障。BIOS 也重烧了。还是样故障。请叫下各位,要检测什么地方。没有修过主板,没有方向。

网友:
那就查一下內存的工作條件看看
不跑碼就查供電 時鐘 復位
P_VRMPWRGD 這台有通病 查一下這個訊號 檢查PQ39 PQ80 PQ81

楼主:
报告老大。内存的条件都满足。CPU 供电的控制芯片RT8859M 没有EN 开启信号。没有找到这个板一样的图纸。网上说的把PQ80拆了。确实跑码了。如果有这个图纸提供一下,还是可以分析下是看看是什么问题。看看是这个晶体管不良了,(因为测量时感觉也没有坏)还是什么信号没送来。
老大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老大。内存的条件都满足。CPU 供电的控制芯片RT8859M 没有EN 开启信号。没有找到这个板一样的图纸。网 ...

VCCIO PL7這個電壓如果沒有
將PQ17拆掉測PU7 7#電壓是否變為1.05V,如有就應該正常了,如沒有就把7#對著下面的兩個電阻一個電容測試下,它們是相聯的,把壞的換了就應該好了,PU7 7#是VCCIO基準電壓輸入。兩個電阻分別是10K,4.52K。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修好。你说的这个电压我测量我这个板上有1.5v,7脚上有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还有一个没装元器件。
只有把Q38拆了,才跑码。但有时跑着掉电,重启。

楼主:
上面写错了。看图纸应该是Q80导通了。我换了一个,故障就和以前样了。PQ81没有工作。PQ81 的信号就复杂了。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检测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写错了。看图纸应该是Q80导通了。我换了一个,故障就和以前样了。PQ81没有工作。PQ81 的信号就复杂了。 ...

PQ80拆掉後就可正常開機跑碼 那有拆PQ81檢查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