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達裝置問題一問

楼主(2019-05-15):
請問圖片中馬達後面(紅圈處)那個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A:
應該是電線接入處 或者 軸承保護蓋吧

重點是樓主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网友:
看起來像溫度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線接入處 或者 軸承保護蓋吧

重點是樓主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馬達AC220V原本有一個調速器,而我要這個調速器給另一顆只有三條線的AC220V馬達用,不知沒有這個有沒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電線接入處 或者 軸承保護蓋吧

重點是樓主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他有兩條接線,應該不是只是保護蓋.

网友:
你要看哪兩條線接到那兒,還有那個馬達的用途,如果是伺服馬達,馬達後面的線圈就是角度計算用,如果是調速馬達有可能是速度計算,沒有全圖只能用猜的。

网友B:
有可能是ˋ煞車!

网友C:
猜想可能是轉速的信號回授線

网友:
可能是偵測轉速的成份(計算角度用)...比較有可能!!
我家的電梯馬達最後方...就有一個類似的構造

网友:
看來是測速用的。一般簡易的測速裝置,磁鐵+電感,像機車的正時。訊號經濾波放大後,再給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ˋ煞車!

這是用在輸送帶上的,沒有煞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可能是轉速的信號回授線

原本的接線就像jasonboy99大的圖一樣,現在我要這個調速器給另一個沒有偵測轉速(綜合各位大大的回覆,應該是這個用途)的馬達上使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本的接線就像jasonboy99大的圖一樣,現在我要這個調速器給另一個沒有偵測轉速(綜合各位大大的回覆,應該 ...

如上圖 ,後面的線是送信號給主控板計算轉速用的,
沒有實際電路,所以只能猜猜看:

因為負荷重-->轉速會變慢,
可能是為了定速,而依馬達的實際轉速浮動輸出電壓來維持設定的速度,

如果把調速器裝在沒有轉速回授的馬達上,
依電路設計不同可能會發生下面狀況:猜想如果是類似霍爾傳感的話應該是下面的2
1.偵測不到圈數-->全速
2.一直偵測到圈數-->停止或抖動 (要給回授信號)

如果是我的話,會先測量原馬達,量測三條回授線的端點,
應該分別為VCC,GND,OUT,用電表測量出三端點後,
然後外接可變電阻來摸擬實際轉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上圖 ,後面的線是送信號給主控板計算轉速用的,
沒有實際電路,所以只能猜猜看:

jasonboy99大:
你說的

"如果是我的話,會先測量原馬達,量測三條回授線的端點,
應該分別為VCC,GND,OUT,用電表測量出三端點後,
然後外接可變電阻來摸擬實際轉數。"

可是他只有兩條白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jasonboy99大:
你說的

sorry,想了一下,我上面說的那個作法應該是不可行的,因為測量轉速是以頻率而非電壓。
有用電表量的話,猜想應該是每轉一圈時,在到達某個角度時的電壓是0V,這時候主控板會計入一圈,
可以試試拆開調速器,把馬達的測速線先拔掉,就可以知道新的馬達裝上去是什麼效果了,
如果猜想沒錯,拆掉的結果應該是停止或抖動,因為主控板以為轉速過高而降低電壓輸出,
解決方式是給信號,具體怎麼給,就要做好測量以防萬一,
可以調速器開機,在馬達停止的狀況下,用手轉動馬達軸同時用電表測量測速線的電壓變化,

如果是像我猜想那樣,到了某一角度變0V,那或許直接短路掉測速線(通電有風險定要先測量好),讓主控板以為轉速是0,就會變滿速輸出,但也同時失去定速功能,調速功能正常與否要看主控板有沒有限速。
第二種做法是在新馬達上植入感應器,這個比較複雜,但一勞永逸。
最後是調速器改機,把測速/定速功能拿掉,您可以拆開機器,讓大家看看電路結構,版上有很多大神的,可以集思廣益。

也或許不接測速線並無任何影響也說不定,調速器也許也相容於無測速回授的馬達,不妨先空接試試?

楼主:
舊的這組是在倉庫的舊輸送帶上拆下來的,線已剪斷了,懶的再裝回去作測試了,有空再試試沒有測速器的馬達可不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目前測試結果:沒有偵測速度裝置的新馬達,裝在這個調速器上會以全速運轉,無法調速.

网友:
它就是一個小的馬達 (發電機), DC馬達, 轉速和輸出電壓成正比, 原廠馬達的規格書應該有寫這個比例.
看看是不是萬用馬達, 若是可以控速的都是這種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