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出電線斷路位置

楼主(2019-05-16):
1有些數字電表多了NCV檔位,但大部分電表是不具有此檔位的,這時你要如何應用手上的簡易電表,查找出電線斷路的位置呢?請繼續欣賞本教學視頻的示範.
2.依此原理,請也試試手上的指針電表是否也具有此功能?

网友:
十元店一支15元的液晶驗電筆,
上面有一個非接觸驗電的小閃電符號,
用這個可以非接觸測火線,
記得斷點後小閃電就會不見了,
晚上回家再來驗證一下.
圖片出處 https://kknews.cc/zh-tw/home/2qllqqr.html

楼主:
經測試結果,指針電錶的ACV檔並不適用,你可推測這其中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經測試結果,指針電錶的ACV檔並不適用,你可推測這其中原因?

因為不是數字顯示,所以看不出來,

網路上找的,

以使用指針式三用電表為例,將檔位切換至200或250V交流(AC)電壓

檔,將紅棒插入插座任一電極,身體保持絕緣(通常著塑膠拖鞋即可),此

時以一手碰觸黑棒,指針會略微擺動的是火線,指針完全不動則是水線;如

果以數字型三用電表來測,將黑棒懸空,紅棒插入任一電極,此時有電壓顯

示的是火線,幾乎無電壓反應的是水線,以手觸碰黑棒,如果紅棒接的是火

線,電壓數字會增大,如果是水線,應該只有小數點以下的數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不是數字顯示,所以看不出來,

網路上找的,

主要是輸入阻抗的關係,數位錶輸入阻抗都有10M歐姆,而指針表AC檔大都是9K歐姆/V,阻抗越高感應靈敏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