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有人修過2.4G的遙控玩具嗎?(大型波力POLI車子)

楼主(2019-05-16):
小朋友最愛的POLI,朋友說不會動,要送我們家小孩玩
全貌,大概一支手前臂長,蠻大蠻可愛的

電池電源都沒有問題,燈號都有亮
本體按下按鈕也會動作
本體電路板
本體電路板正面
本體電路板反面

遙控器有燈號,但是按任何按鍵都沒有反應
遙控器電路板正面
遙控器電路板反面

2.4G不比紅外線還可以用手機看
不過2.4G的玩具是越來越普遍(不會A家的遙控可以控制B家的車車)

請問2.4G的遙控原理要怎麼檢修?
怎麼知道是發射端還是接收端的問題?

网友A:
先換這一顆試試看??
搞不好只是晶振壞了, 電路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這一顆試試看??
搞不好只是晶振壞了, 電路不工作!

謝謝牛大,我有看網路上晶振檢測,不過不是很確定
有人說拿起來搖看看有沒有聲音~不過這樣要拆起來搖才知道
電阻部分是沒有短路,接收端 發射端 兩顆16.000的晶振電組約67 70M左右
這個應該不難買,我跑一趟買來換看看

補充內容 (2019-5-17 09:15 PM):
兩顆16M的石英震盪器換上了,依舊沒有起色

補充內容 (2019-5-17 09:41 PM):
感覺遙控的東西好像瞎子摸象  看不到摸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這一顆試試看??
搞不好只是晶振壞了, 電路不工作!

我有個疑問
2.4g的傳送,為什麼電路板上面要做紅外線IR??

卡在不曉得是遙控器沒有發出訊號,還是主機板沒有接收到訊號
都是看不到的東西  有點難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牛大,我有看網路上晶振檢測,不過不是很確定
有人說拿起來搖看看有沒有聲音~不過這樣要拆起來搖才知 ...

接收和發射應該都有一顆一樣的晶振..

牛的案例,
之前玩2.4g的搖控直昇機, 機體上的晶振摔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個疑問
2.4g的傳送,為什麼電路板上面要做紅外線IR??

RF + IR 有很多應用。
1. Wii
2. RF 操控  + IR 近接閃躲 (有可能這個車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