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 HD-37Z59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5-16):
HERAN HD-37Z59
客人說看一段時間後,再開機就變成這樣!
綠燈亮,沒有畫面沒有背光!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
故障點在主機板上 7805 電壓沒有 5V 輸出!
主機板背面黑黑一片,7809 & 7805 的位置!
7809 & 7805 一併換掉!
完修~
獻醜了~

网友:
感謝Z兄的範例, 我也來學一下, 我查的結果:
1. IC 7805為降壓IC(穩壓IC), output=+5V (若量不到+5V, 則此IC有問題)
2. IC 7809為降壓IC(穩壓IC), output=+9V (若量不到+9V, 則此IC有問題)
3. IC 7805及IC 7809的pin腳, 從左邊算起, pin1為INPUT, pin2為GND, pin3為OUTPUT

网友:
真是好手,多看多得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大大 是軟仔~~~:lol
還好5v後端沒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 是軟仔~~~
還好5v後端沒死

維修件有軟有硬... 人生也是有起有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可以繼續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