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保護

楼主(2019-05-16):
請教各位先進,我是外行,只有一些基本概念。

地下室的地下水抽出馬達,由浮筒開關控制,水位高時自動將水排出。現在擔心萬一浮筒開關故障,若是卡在ON的位置而導致馬達持續運轉而燒毀。查了馬達的規格(圖3),上面雖有寫"Auto reset thermal overload",但我想多加一層保護,因為如果馬達燒毀,地下室就淹水了。馬達一次抽水的動作大約只有5秒左右。

有沒有產品 可以設定 若偵測到馬達持續動作超過10秒(表示浮筒開關故障卡在ON的位置) 就永久斷電 不再復電 來保護馬達呢?

网友A:
  裝兩個 浮筒開關 並聯運作, 總不會兩個都同時壞掉吧!

補充內容 (2019-5-17 09:02 AM):
鍵錯了, 是串聯. 因為只要有一部 Off 狀態就不會啟動馬達; 上述相反.

网友:
參考
OMRON 液位開關

陽明

可用浮球或金屬棒偵測

61F-GN功能參考

61F-GN功能參考

网友:
1.防止馬達空轉=> ON DELAY計時器, 浮球
2.防止淹水==>
   高水位警告=>浮球+警告裝置
                       ON DELY計時器+警告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兩個 浮筒開關 並聯運作, 總不會兩個都同時壞掉吧!

補充內容 (2019-5-17 09:02 AM):

您的意思應該就是買圖中的浮球開關
將原來的馬達開關插在此浮球開關插頭後面
即形成串聯 然後將浮球 ON OFF 的行程調整成接近即可
非常感謝您

网友:
你的空間問題,正常是雙機交互運轉(確保)也很難了。
沉水式想保護馬達最簡單只有加裝積熱電譯(超載跳脫非NFB)。
一旦保護跳脫也要加裝警告之聲光提醒,需手動復歸(檢查超載原因)不然不運轉會造成積水或淹水。
自動控制平常就要測試維護,使設備發揮應有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裝兩個 浮筒開關 並聯運作, 總不會兩個都同時壞掉吧!

補充內容 (2019-5-17 09:02 AM):

會喔

如果是長菌,有沾黏的現象,可能會兩個同時黏住就QQ了

我是建議還是用不同的邏輯方式來判斷比較保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會喔

如果是長菌,有沾黏的現象,可能會兩個同時黏住就QQ了

  windata 君說的也不無可能.

  以本篇的抽水環境而言, 畢竟不是單純的水, 雜質也會影響液位開關的功能正常與否.

  獲益了.

  故, 若空間許可, 最好再添加感測 & 警報裝置; 及定期巡檢, 防範未然.

网友C:
因為是在"地下室"使用.....所以接線要特別小心(當淹水時可能造成漏電被電死).
個人建議的做法:
1.在配電箱增加1顆計時器(Timer),控制馬達連續運轉時間(ex:10秒).
2.在地下室抽水馬達處增加1顆滿水位的液位開關(藍色蓋板處,要用低電壓的,DC5V或DC12V都可以,一定要加保險絲),用來bypass定時器(大量淹水時用).
如果地下室有配電箱,千萬記得假如淹水時一定要先確定斷電才能下水...

网友:
個人建議 1.使用大品牌的產品,因為他們在工業上的設計思維,防誤考量,零件的選擇...不是我們簡單的考慮而已,甚至做幾萬次耐用性測試,當然這附加的價值(品牌價值)費用當然比較貴些!!  2.選擇合適的產品,同樣是 歐姆籠用在不同的環境差異更大,所以需求環境使用規格要事先定義下來!! 3.感應檢測沒辦法解決問題,但是,可以讓你知道有問題!! 定期保養是王道!! 會卡到的地方,定期清洗 沖洗 檢查動作,甚至要更換一些耗材!! 假如你認為 水滿溢出是災難,那就需要增加防範,例如: 地板上裝的溢出的感應器或是"外水盤" 半導體設備很多都有安裝這種警報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ata 君說的也不無可能.

  以本篇的抽水環境而言, 畢竟不是單純的水, 雜質也會影響液位開關的功能 ...

水位感測 & 警報裝置 是有的 是9V電池驅動  插在圖1的那個小洞中 目前考慮額外加裝此種開關 固定在外排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是在"地下室"使用.....所以接線要特別小心(當淹水時可能造成漏電被電死).
個人建議的做法:
1. ...

有Timer 可以 偵測控制馬達連續運轉時間 嗎? 可否麻煩貼個連結給我 謝謝

网友:
浮球ON,訊號傳給計時器,計時器的起動時間設10秒,如果浮球卡死持續ON,要看Timer的功能,是否一定要有OFF才能再作動,又或者如10分鍾水會積滿,就設定為9分鍾作動10秒,多幾秒的空轉不會有問題吧!但如果下雨,地下室會快速積水就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