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將窗型冷氣機板換成吉利溫控 ?

楼主(2019-05-17):
請問:原[擺葉馬達]的兩條線,一條接至吉利[擺葉馬達]的接點,另一條呢?接[電源共同點]?謝謝!!!

吉利溫控

吉利溫控

歌林窗型冷氣

歌林窗型冷氣

网友:
剛買DEI-517DR,擺葉電壓是+12V,公司冷氣沒有擺頭功能,所以沒有接,

似乎和你的歌林窗型冷氣12VAC不同,

你的板子好像也不能接。

网友:
標的物「歌林窗型冷氣」的擺葉馬達是 12VAC,新基板是直接市電AC輸出,所以要加裝一顆小號的市電變壓器。

不過看來原線路裡就有配一顆了,量一下電壓,應該可以直接套用。(左上角「變壓器」黑紅橙藍)

网友:
抱歉~我看錯了~
那個擺葉馬達是交流電的=,=

网友:
擺葉馬達一接共線一接四通閥

网友:
OR一接 風向即可

楼主:
標的物「歌林窗型冷氣」的擺葉馬達控制接線已結案。原變壓器,紅紅220V輸入端(兩線)&藍藍12V&橙橙12.5V輸出端(四線)。將藍藍12V兩線與原擺葉馬達灰灰兩線對接,紅紅220V輸入端(兩線),一紅接新板[電源共同點],一紅接新版[風向]。

网友:
標的物「歌林窗型冷氣」的擺葉馬達控制接線已結案。

厲害,學習了。

這樣,吉利公板取代原來紅線區的原廠主機板,原廠主機板便可以不接電源,

然後拿這個原廠主機板變壓器輸出12VAC來推動擺葉,

變壓器的輸入又由吉利公板的風向接點控制是否供電,

一種間接式操作的概念,

材料都沒有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