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免費的CrazyKTV之後續更新

楼主(2019-05-17):
最近使用家歌程式時發現錢櫃資料一直停留在2018年,後續加了一些新歌都不在錢櫃單內,點了CrazyKTV_WebUpdater卻說已是最新版本,可最新版本在1.4.8.46,怎麼樣都怪怪~後來找了一番~找到新的更新檔,有需要的可以下載放到程式目錄下做更新~
下載位置: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yKTV_WebUpdater.exe

放目錄下執行

放目錄下執行

更新後的錢櫃資料

更新後的錢櫃資料

网友A:
本來想試用看看~

結果我的 主板晶片 VGA  , 就不支援 !!

只好改原來的 ~JETKT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來想試用看看~

結果我的 主板晶片 VGA  , 就不支援 !!

不支援?出現怎樣的畫面?jeanshyen大貼圖上來我瞧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支援?出現怎樣的畫面?jeanshyen大貼圖上來我瞧瞧~

我有上官網找過 ~ (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 使用 Intel 主板內顯無法正常播放 ]

不支援 , 一些 主機板的晶片  ~

GA-20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上官網找過 ~ (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 使用 Intel 主板內顯無法正常播放 ]

我搞的兩台卡拉OK都是AMD的HD3000內顯,所以沒有遇到這問題~原來這套對舊的intel內顯相容性比較差呢!

【電腦硬體】使用 Intel 主板內顯無法正常播放。

Intel 主板內顯:
Intel® 945G、945GZ、945GC、945GT、946GZ、G965、Q963、Q965、G31、G33、G35、Q33、Q35

Intel® G41、G43、G45、Q43、Q45

兩個系列的主板內顯驅動,最高都僅支援至 Win7,請至 Intel 官網搜尋適用你主板的最後一版顯卡驅動,因為主機板廠商官網或所附的驅動光碟,已知大部份在 CrazyKTV 使用上都會有問題。

兩者最後一版的驅動,在 CrazyKTV 使用上可能或多或少都會有些許問題無法解決,後者的問題會比較少。

在 XP 下, CrazyKTV 的輸出,請使用 VMR7,這可以避免掉許多奇怪的問題,例如被黑塊遮住播放畫面...等等。

在 Win7 下,請先試試 VMR9,如果可以正常使用,就使用這個,因為這個渲染模式在 Win7 下,畫質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正常使用,請改用 EVR 輸出。

如果在這些電腦安裝 Win8 以後之系統,僅能使用作業系統內建驅動,這個驅動不支援 CrazyKTV 的 VMR9 輸出,所以請將輸出改成 EVR。

安裝獨立顯卡可以解決以上問題,顯卡只需要入門等級的即可。因為這系列的電腦都很舊,建議顯卡買中古的就好,像我的電腦,其實之前大都沒有買獨立顯卡,所 以我後來就專挑沒有風扇的中古顯卡來解決,例如: NV9400 / GT210 或 AMD 5450,大都只花 600元左右就解決了。

這系列的電腦,有些 CPU 效能比較差,如果播放很卡或不順,請關閉小螢幕的播放畫面,這可讓播放畫面較順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的兩台卡拉OK都是AMD的HD3000內顯,所以沒有遇到這問題~原來這套對舊的intel內顯相容性比 ...

主板只有內顯~

並無 PCIE 可以用~

難不成要用 PCI  的嗎?

改回 JETKTV 又是活龍一條 !!

[用生命愛我] [女人的一生] [無我你不娶] [溫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