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MA45VC1在日曬時段 壓縮機會停止轉運

楼主(2019-05-17):
我的室外機是98年裝機的東元MA45VC1,從裝機後無事到現在,最近在大熱天的中午,在太陽可以照到室外機的時段,約11點半到16點,壓縮機會在開機運轉10分鐘後停止運轉,在太陽照不到的時間則完全正常,當機後,拿風扇機對著室外機的散熱器吹,壓縮機就能恢復運作,原廠說換掉室外機的電控器就會好,但是要5500元,請問還有機會能自救嗎

目前已知
壓縮機未當機前
室內機出風口溫度可達13度
進出風口溫差有11度
壓縮機當機後
室內機在冷氣模式下只有送風沒冷度
室外機的冷卻風扇會慢速運轉
室外機的電控盒裡的LED燈會閃燈6下(圖1左上角那塊小板的LED燈)
故障碼說明是,壓縮機回流溫感測器故障
目前拿風扇機對著散熱器吹,撐著用(圖3)

請問能提供檢修的方向嗎

网友:
公司冷氣故障是更換控制機板和雜音消除器,我比較懷疑後者。

http://bbs.pigoo.com/thread-66469-1-1.html

网友:
壓縮機回流溫感測器故障

感測器先換看看

网友A:
你可以先把散熱鰭片洗看看
用空壓機風槍或高壓清洗機沖沖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散熱鰭片洗看看
用空壓機風槍或高壓清洗機沖沖看

原廠說感測器是包含有電控板總成裡,沒有單賣零件

散熱器外側

散熱器內側

网友A:
感溫器應該是圖中有套白色管的.出來是兩條黑色的線

這電阻要會量
他有四組
你可交差比對
電阻應該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溫器應該是圖中有套白色管的.出來是兩條黑色的線

這電阻要會量

謝謝提示
明天白天再把阻值跟溫度,拍照傳上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提示
明天白天再把阻值跟溫度,拍照傳上來

把線拔起來~
檢查一下接腳有沒有氧化~
變黑或變綠或變白~
若有噴點接點清潔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線拔起來~
檢查一下接腳有沒有氧化~
變黑或變綠或變白~

好的,謝謝提示

楼主:
今早上先測量了四顆感測器的溫度跟歐姆值
外管溫感知器,體溫31.4度,7.63k歐姆
外氣溫感知器,體溫33.3度,7.57k歐姆
吐出溫感知器,體溫34.9度,42.6k歐姆
吸入溫感知器,體溫34.9度,7.45k歐姆
請問這些阻抗合理嗎

外管溫感知器,裝在散熱排內側的管路上
外氣溫感知器,裝在散熱排外側
吐出溫感知器,裝在壓縮機的頂部
吸入溫感知器,裝在壓縮機旁邊的管路上

网友:
31        7.87         7.97               8.07
32        7.58         7.68               7.78
33         7.31         7.40              7.50
34 度    7.04最小    7.14中間       7.23最大
35 度    6.79  最小   6.88 中間      6.98最大
這是查到的資料在25度標準是10K

网友:
既然太陽沒照到就正常?換個方向裝個遮陽板?就算是修好了也比較不會當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上先測量了四顆感測器的溫度跟歐姆值
外管溫感知器,體溫31.4度,7.63k歐姆
外氣溫感知器,體溫33.3度 ...

吐出溫感知器,體溫34.9度,42.6k歐姆 溫度/阻值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