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音訊輸出兩聲道轉四聲道

楼主(2019-05-17):
各位前輩安好!
小弟有台4CH擴大機,但安卓主機只提供2CH音訊輸出!
排除1分二的接法,可否直接透過主機接喇叭單體的4CH訊號接至擴大機來達成4CH音訊的輸出嗎?

网友A:
從訊號源分比較好,經過功放再拿來放大,失真會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訊號源分比較好,經過功放再拿來放大,失真會比較大。

好的,明白!

网友B:
查出功率放大器輸入點.然後接出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出功率放大器輸入點.然後接出來就好了

前輩是指主機嗎?是的話就真的難倒我了.......

网友B: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量喇叭輸出.他的正端跟負端.有無一端對地是零甌姆
如果是你就可以接另外一端當擴大機輸入中間串個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量喇叭輸出.他的正端跟負端.有無一端對地是零甌姆
如果是你就可以接另外一端當擴大機輸入 ...

請問前輩!
串電容用意是讓訊號衰減嗎?大要多大的呢?

网友B:
不是衰減是怕有直流成份
一般是一到十uf
要自己試驗看看

网友C:
這圖不是汽車音響嗎?
要用汽車音響當前級嗎?
當綜擴就由紅圈上方的audio in輸入就可以了.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衰減是怕有直流成份
一般是一到十uf
要自己試驗看看

了解!小弟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圖不是汽車音響嗎?
要用汽車音響當前級嗎?
當綜擴就由紅圈上方的audio in輸入就可以了.不是嗎?

因為他只提供兩聲道輸出,擴大機是四聲道的,但是安卓主機好像都沒做到四聲道!

网友C:
先談一下你的所謂"4CH"擴大機.是綜合擴大機?還是純後級擴大機?有品牌嗎?

网友C:
一般音源輸出都是只有2CH.經過擴大機或DA的內部晶片解成4CH或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音源輸出都是只有2CH.經過擴大機或DA的內部晶片解成4CH或更多

如gfc 大所言,
紅圈上方的audio in輸入就可以了.不是嗎?
二轉多聲,該多聲道擴大器已有內建音頻解碼器了,視該設備功能是否有支援(控制)二聲至多聲道輸出(環繞音效....等)切換(大多都有此功能)。

网友E:
你這看起來是同一台機子吧,還是說你是要另外接四聲道的音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談一下你的所謂"4CH"擴大機.是綜合擴大機?還是純後級擴大機?有品牌嗎?

前輩,擴大機不知啥品牌,朋友贈與的,應該是綜合擴大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音源輸出都是只有2CH.經過擴大機或DA的內部晶片解成4CH或更多

明白了前輩,小弟想法單純!
想說主機調整喇叭音域的時候可以前後分開!
但想想,好像是多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gfc 大所言,
紅圈上方的audio in輸入就可以了.不是嗎?
二轉多聲,該多聲道擴大器已有內建音頻解碼器了 ...

明白了前輩,小弟想法單純!
想說主機調整喇叭音域的時候可以前後分開!
但想想,好像是多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看起來是同一台機子吧,還是說你是要另外接四聲道的音響 ?

對!我是要把該主機接4聲道的擴大機上!
只是小弟想法單純!
想說主機調整喇叭音域的時候可以前後分開!
但想想,好像是多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音源輸出都是只有2CH.經過擴大機或DA的內部晶片解成4CH或更多

早期唱片的四聲道是真的要四組擴大器組件,然後再配合收音機錄音機匣式放音機套件組成整套音響,唱片跟匣式放音機就有所謂的四聲道跟兩聲道的分別,比如聽快樂的馬車,四聲道就會聽到馬蹄聲圍著你轉圈,不像現在的5.1聲道,效果反而沒有很明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前輩,小弟想法單純!
想說主機調整喇叭音域的時候可以前後分開!
但想想,好像是多餘的..... ...

這樣處理也是有的
但是要花很多錢
調整也不容易
一般用在舞臺音響

网友:
調整喇叭音域:有一種東西叫EQ調整器.一般人少用.蠻多人喜歡用
一般人家是:訊源>>綜合擴大機>>喇叭
多一點COCO的是:轉盤>>DAC>>前級>>後級>>喇叭
另一種玩法:訊源>>前級>>主動分音器>>後級>>喇叭(幾音路喇叭配幾台後級.取消原有喇叭的被動分音器)
我是一般人家
還有我不是前輩.是見習生

网友C:
匣式卡代比一般錄音帶寬.是否有效果在裡面.小弟就真的不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匣式卡代比一般錄音帶寬.是否有效果在裡面.小弟就真的不知到了!

這是真的有這樣多聲道類比信號

网友:
長知識了!卸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