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買的到這種电位器?

楼主(2019-05-18):
想找外觀如圖所示的电位器,中間零歐姆,順時針轉在0~45度角可從0歐姆線性變化到5K歐姆,逆時針轉也一樣在0~45度角可從0歐姆線性變化到5K歐姆。請問有人可告知這是哪種电位器,有何特殊名稱,最重要的是哪裡有在賣?麻煩知道的人可指點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
日製24φ密封碳膜可變電阻
台中廣華電子網頁有看到這商品

楼主:
抱歉小弟再做一下補充 特徵是0度角位置是0歐姆順時針從0度角轉到45度角是5k歐姆,逆時針從零度角轉到45度角也是0歐姆線性變化到5k歐姆

网友:
電位器量法應是量 1-3 脚位的阻值,2脚是移動變化阻值(相對於1脚或3脚)。

除非是用在精密儀器上的可變電阻,才會以角度來測定。

從 RV24YN203-B203 型號資料就可以知道其規格了,GOOGLE 大神很好用的,要多利用他,可以為你解決很多疑問。

网友:
同意樓上說法n_116|
型號RV24YN203-B203就可以知道其規格了B203代表電阻值20K...20*10的三次方
附件是RV24系列資料表...

TOCOS RV24 series datasheet.pdf

701.3 KB, 下載次數: 7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小弟再做一下補充 特徵是0度角位置是0歐姆順時針從0度角轉到45度角是5k歐姆,逆時針從零度角轉到45度角 ...

B203,是B型線性20K , 依旋轉角度電阻值成線性變化的20kΩ電位器,所以順時針1腳跟2腳,和逆時針2腳跟3腳的電阻值變化會一樣

网友:
#1 和 #3 是不是短路了 ?

B203 = 20K ;
轉到中心時  #1---10K---#2----10K---#3
#1 和 #3 短路後 , 與 #2  阻值 = 10K//10K => 5K

网友A:
這種是抽頭電位器,有四隻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是抽頭電位器,有四隻腳

哪裡來的四隻腳?

网友B:
之前修王曲701- xd擴大機的 BAL電位器,是雙聯,中間0歐姆,左轉半圈也是0,右轉半圈250k,另一聯則相反,起先以為壞了,詳細量不可能兩聯全一樣,所以是好的。

网友:
以樓主的型號照片只有三隻腳而已...
DATASHEET中的RVT24系列才有四隻腳(如同8樓說的帶中間抽頭)..
最後一頁有編碼原則RV24其實是RV_24....RV和24中間空白Blank為Without TAP(不帶中間抽頭)
RVT24為With TAP(帶中間抽頭)

楼主:
以時鐘來看,一圈360度,9點12點3點共180度電位器,三個出線腳1.2.3
當三用電錶接2.3腳時,轉軸在12點鐘位置量出來0歐姆,順時針轉到45度腳位置阻值從0歐姆慢慢增加到5k歐姆,從45度角繼續轉到90度角都是5k歐姆,超過90度角後阻值無限大,從12點鐘位置逆時針轉也是如此。想找這樣的电位器,相片只是類似那個可變电阻的外觀,而非是找相片那顆。煩請知道的人指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時鐘來看,一圈360度,9點12點3點共180度電位器,三個出線腳1.2.3
當三用電錶接2.3腳時,轉軸在12點鐘位 ...

你要的功能就是抽頭電位器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王曲701- xd擴大機的 BAL電位器,是雙聯,中間0歐姆,左轉半圈也是0,右轉半圈250k,另一聯則相反,起 ...

你說的是 MN型電位器,碳膜構造不一樣。

樓主問的是 B type 的電位器,B TYPE 是線性電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時鐘來看,一圈360度,9點12點3點共180度電位器,三個出線腳1.2.3
當三用電錶接2.3腳時,轉軸在12點鐘位 ...

所以你貼的圖並不是你要找的型號,大家都答非所問。

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是 MN型電位器,碳膜構造不一樣。

樓主問的是 B type 的電位器,B TYPE 是線性電位器 ...

大大真專業的回答 MN型很少人知道,一般只知道A,B,C曲線。

网友:
音響材料行有賣。

网友:
不過有些奇怪,不曉得是單聯或是雙聯電位器,一般立體聲音響的音量平衡電位器,會使用單聯的B型線性中間有抽頭電位器,或是使用雙聯MN型,假如使用MN型應該是雙聯的電位器,MN型做平衡每邊指數型調整更適合音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