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EMP-732 維修中

楼主(2019-05-18):
Power燈 一直閃閃 沒有動作??

网友:
這玩意兒好像沒這麼容易修,你要先確定那貴森森的燈泡是好的~~~

网友:
照片請拍清楚,以利其它會員參考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2019-07-10):
找不到 epson emp-732 技術手冊

网友A:
電源板 50V 35V 高壓小電容先換一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 50V 35V 高壓小電容先換一換

應該是相機先換一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相機先換一換吧!

那應該不是相機問題
是沒對焦 或是 在拍時手抖動 照成的模糊

如果將機板平放 用這台拍一定清晰 連編號都一清二楚
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

网友:
很老機型 一般待機紅燈 按點燈鍵燈會亮 LED指示燈綠色http://henry2357.pixnet.net/blog

楼主:
燈泡拿起來還是一樣?? 綠燈一直閃

楼主:
更換2SA1797 SOT89 AG 和 PS2561 NEC2561 PS2561 和 2SC4672 SOT-89 DKR 功率電晶體

楼主:
有一個開關壞了開路 更換

楼主:
還是一樣?? 綠燈一直閃

楼主:
高壓電燈沒有電壓??

楼主:
1/16w 5色電阻 20 歐姆 買不到 4色電阻 20 歐姆來用

网友:
按點燈鍵啟動風扇加速 電源版送出 DCˇ360V-380V給 高壓板  ,主板也會送 3.3V-5V 光偶那 4pin 連接 高壓版瞬間啟動高壓1.5kv 20秒以後才能量測 你那是AC燈泡

网友:
我是指投影機電源板 50V 35V 高壓小電容先換掉。

你有讓它一直閃多久?有的閃一陣子,炮泡點不亮,才會亮錯誤燈號

還有溫度保險絲也得測

測試的時候燈泡外蓋有蓋嗎?外蓋有閉蓋開關,濾網的蓋子也有閉蓋開關

如果裸測,就隨便弄個方法讓兩個開關 (不確定 開路 或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