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分離式冷氣 CS-20TC2 可以開機,不能搖控

楼主(2019-05-18):
夏天到了,同事的租屋處說冷氣不能搖控
機器型號

線索
●遙控器有發射訊號(手機有確認)
●主機直接上去按接收電路板的微動開關,可以開機

於是把接收的電路板拆下來,想說應該是常見的接收器壞了
更換了上面的電容+紅外線接收器(圖中左側)
板子上電阻、稽吶二極體量測都正常

但是遙控器按了還是沒有反應
1.請問要怎麼知道去電子材料買的接收器,腳位是什麼?
2.一樣的意思,那接收版上要怎麼知道哪個腳位是VGS?
3.要怎麼知道遙控器發出的頻率是多少?

猜測,有可能不是一般常見的940,而我買的接收頭是一般的940,所以無法溝通嗎?
這種看不見的東西,修的有點沒頭緒

网友A:
搖控器有訊號~
不一定是好的~

我都直接換冷氣公板比較快~
比較不會做白工~
而且花費還差不多~
畢盡用修理的要跑來跑去買零件~
要油錢,時間,交通工具的損耗~
最後還不一定能修好~
就算修好了~
說不定過一陣子又壞了~
人都會熱的受不了~
說不定還會對您發脾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搖控器有訊號~
不一定是好的~

請問冷氣公版要搜尋什麼才買得到?
買回來之後,怎麼知道跟原本的接線怎麼對接呢?

网友B:
一般c12電容就是電源跟地
剩下一腳就是信號腳

接收器通用性很高.有舊機器有接收功能都能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冷氣公版要搜尋什麼才買得到?
買回來之後,怎麼知道跟原本的接線怎麼對接呢? ...

有 吉利~
http://bbs.pigoo.com/thread-75860-1-1.html

個人比較喜歡用吉利~
它有那個"有線控制器"~
搖控器臨時找不到或壞了~
還可以用這個來啟動~

DEI 我這的材料行沒賣了~
DEI ~ 也不錯用~
以前都用DEI~
也是有那個"有線控制器"~

搖控器的設計也都比較簡單~
不是液晶顯示的~
比較耐用~

其它的搜尋 冷氣 電腦 ~
至於線怎麼接~
這個要有這台冷氣的線路圖比較好講解~
還有要注意室內機的送風馬達~
是有段變速(五條線)還是無段變速(三條線)~
這個公版有分別~

网友:
大風吹更好用

网友:
聖岡科技有限公司生產

网友C:
你同事的冷氣,有沒有變頻,聽說變頻的冷氣,沒有公板,我也只是聽說,

网友:
這是定頻冷氣,只是單純接收器壞,去國際牌服務站就有好,沒必要連基板一起換這麼麻煩吧?

网友:
這找朋友的房東處理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c12電容就是電源跟地
剩下一腳就是信號腳

按照電容的腳位,來推定V和G
查網路差不多外觀的接收器,腳位看起來是一樣的
不過也許電子材料行賣的,外觀相同,腳位不同?

如果貿然將V和S對調,會燒掉嗎?
最差就是報修,不過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才會想說如果小毛病就幫忙處理~~

如果沒有型號標示,怎麼知道自己買的紅外線接收器是SGV還是SVG之類的?

网友:
不確定會燒掉

一般電源對了應該不會燒毀

拆舊的就可以看腳位---我都拆不要有接收器的機器--各種機器有遙控器都有吧

网友:
冷氣是誰的?....你朋友還是房東?

若是房東的財產別亂搞,否則被房東電到金閃閃別說沒提醒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同事的冷氣,有沒有變頻,聽說變頻的冷氣,沒有公板,我也只是聽說,

已經有出冷氣的變頻公板~
不過很貴大約三~四千元~

比較期待冰箱的變頻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電容的腳位,來推定V和G
查網路差不多外觀的接收器,腳位看起來是一樣的
不過也許電子材料行賣的,外 ...

我以前換電視公板~
有時也會接錯~~
也沒燒掉~~
所以可以試試看~

搖控器可以先買個新的試試~
或著把原本的搖控器找別台試試看~
有時候搖控器代碼也是會亂掉的~
就跟電視的程序一樣~
或著電池換新的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