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ward 3601D 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維持在最高無法調整

楼主(2019-05-18):
各位先進好:
小弟日前取得一台 Topward 3601D DC60V 1A 電源供應器,前一手說接 110V 時電壓會亂跳無法調整,小弟拿到後測試也一樣,經拆機後發現供應數位顯示的 7805 輸出電壓不足,輸入電壓亦不足 7805 穩壓。小弟查了一下官網的規格,發現這個型號有 220V 的版本。於是一咬牙把冷氣插頭拔下,接上電源供應器後輸出電壓終於穩定了,但始終維持在最高電壓約 DC 90V(變壓器二次側約 AC65V)。
小弟搜尋了站上的文章,其中提到這種狀況多半是功率晶體擊穿所造成,將機上兩顆都拆下量的結果CE都未擊穿,就BC, BE略低約為0.48左右。不知小弟應該要往哪個方向去查?謝謝!

面板顯示

內部結構

兩顆功率晶體

抱歉,小弟想把圖片從新編排,不料拿掉了貼圖連結圖片仍然在那裡⋯

网友A:
因為您的描述 讓我有點擔心,請您看一下附件中。
第5,6頁 中 20的元件
確認保險絲位置在110V
因為您插入220V沒事 我猜 他是不是在220V位置!

网友B:
https://www.topward.com.tw/data/3000.pdf

參考!!

旋鈕先測試一下有沒正常!!

网友C:
確認保險絲位置在110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您的描述 讓我有點擔心,請您看一下附件中。
第5,6頁 中 20的元件
確認保險絲位置在110V
引用 网友C:
確認保險絲位置在110V+1

感謝回覆,小弟這部是比較舊的機種編號沒有R,且變壓器一次側只有兩條線(藍、棕)外加地線(黃綠線),背面、底面皆無電壓切換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opward.com.tw/data/3000.pdf

參考!!

感謝回覆,小弟也有思考過這個可能性,有勉強將電表探棒伸入,轉動旋鈕電阻會改變⋯

看來還是不能偷懶,聽說這個機型因為是數位顯示,面板的可變電阻不大好拆,哪天再把它好好的拆一拆~

网友B:
圖片太少,也沒測量數據,要靠這樣幫你抓鬼,很難!!

网友C:
功率晶體擊穿是不可能插220v就可以用了。
你的圖片有效訊息太少,有放等於沒放的意思,最後就變成eson說的 "很難"。

如果你懷疑這台為220v版本,你把那顆主變壓器"照片照清楚"就知到了。
照清楚的意思不是把變壓器拍漂亮。而是把有效訊息拍清楚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晶體擊穿是不可能插220v就可以用了。
你的圖片有效訊息太少,有放等於沒放的意思,最後就變成eson說的  ...
引用 网友B:
圖片太少,也沒測量數據,要靠這樣幫你抓鬼,很難!!

感謝兩位大大耐心指教。
小弟剛剛再把它接了220V,發現一開機就聽到繼電器動作的聲音,小弟在開機前有先量了兩顆繼電器未送電時的導通側,與送電後的導通側是兩顆皆改變。

這張照片上方接到後方電源插座的藍棕線是一次側,棕線是接到保險絲的。右方有一把較粗的紅黃線是兩組9V供應電流電壓數位顯示電路板,以及一組19V供應繼電器電力。
這張照片右側有一把白灰黃橙四條線是三段電壓分別為25V,45V,66V接電路板。
這一張是主電路板正面照,左側最上方四腳插座是接到功率晶體板,略下方四腳插座是接到整流濾波電路板,再略下方四腳插座第二張照片提到的那一把線,直接進到繼電器待命切換,最下方的六腳插座就是接變壓器那六條供應數位顯示及繼電器電力線。右上那個六條線和右下那個四條線的小插座都是接到面板後的顯示電路板。還有兩條紅黑焊死的粗線是結到面板電壓輸出座的。

楼主:
小弟有個想法不知道合不合理,就是先前都假設電壓調整的可變電阻是正常的,但經過查驗了所有功率晶體、繼電器、二極體、電晶體及三顆穩壓IC都是好的,就算因為某種原因繼電器動作使得使用的二次側電壓永遠是66V那一段,至少轉動那顆可變電阻時電壓應該會有變化而不會恆為DC90V,顯示那顆可變電阻是正常的假設是有問題的。目前主電路板未查驗過的就是那些電容、藍色可變電阻及那三顆八腳的I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弟有個想法不知道合不合理,就是先前都假設電壓調整的可變電阻是正常的,但經過查驗了所有功率晶體、繼電 ...

你不是有電錶可以測量嗎 ?

1. 顯示 90.2V 實際輸出電壓是 ??

2. 你說 2顆功率晶體 無打穿 , 可以測量 B 腳電壓 , 就知道是不是 晶體 問題 , 還是其他驅動 (上級控制的問題)

3. 調壓 VR , 可以接連到電路 這邊先拆離 , 外接正常的 VR 測試 ! (或測量VR)

用看的用猜的很難把機器修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有電錶可以測量嗎 ?

1. 顯示 90.2V 實際輸出電壓是 ??

感謝大大回覆。
開機約五分鐘後,顯示電壓回比剛開機時(89.4V)高約0.6V。
1.實際測量電壓比顯示電壓略高0.1~0.2V。
2.功率晶體B腳對地電壓會比顯示電壓高約0.8~0.9V
3.直接量測電壓調整VR,轉動可測得0~10K阻值。

网友E:
感覺送修比較快...
來來回回十幾帖還沒頭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開機約五分鐘後,顯示電壓回比剛開機時(89.4V)高約0.6V。
1.實際測量電壓比顯示電壓略高0 ...

B級電壓對地 ??

你把 實際 測量的圖 PO 上吧 !!

网友F:
或許要加強學習原理比較好.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75739-1-1.html
也許得到靈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送修比較快...
來來回回十幾帖還沒頭序...

感謝大大回覆。

小弟是初學者,以一股濃濃的興趣一頭栽進來,只為圓一個年輕時未完成的夢--讓電子領域成為小弟的第三專長。在本站逛了很長一段時間,學習一些基本概念,一步一步走下去⋯

不過,大大您說得對,來回這麼多帖還沒抓到問題重心,顯示小弟還要更努力,更加強實作及表達問題及收集現象和數據的能力,讓回覆者更有效率的引導解決問題。

不知這個主題要如何關閉?

小弟在此再一次感謝熱心幫忙的幾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級電壓對地 ??

你把 實際 測量的圖 PO 上吧 !!

ㄚ⋯這個以小弟目前的工具和腳手可能有困難⋯

這麼說好了,小弟是將電表紅線接B極,黑線接輸出電壓的地,您的原意是要小弟這樣量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小弟是初學者,以一股濃濃的興趣一頭栽進來,只為圓一個年輕時未完成的夢--讓電子領域成 ...

我自己在檢修東西有個比較笨的方法(站在想學的心態上),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畫成電路圖,整理一下!
並拆分出方塊圖,不外乎是
  • 高壓整流
  • 降壓迴路
  • 定電壓迴路
  • 定電流迴路
  • 電壓監視迴路
  • 電流監視迴路

如果所述表徵,VR無動作。
當然我們能由
電阻零件是否有問題查起
再查與VR直接相關的迴路查起 看有無斷線 短路 ,
其中VR 一般個人比較常見是與OP.amp 組成 閉迴路控制迴路 並驅動功率晶體 (或者有一些功率晶體以內置OP.amp 例如7805 lm1117之類)
如果您板字上有OP.amp 就查找 VR調整時 OP.amp 輸出有無變化
當有變化時,您在往功率晶體查訊號有無變化
其實電路是 實實在在的在那裏
我只要老老實實的去查
只是經驗與時間的問題
問題點不會躲起來

目前我看到的原件,幫您下載 您參考參考。
希望能幫上小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許要加強學習原理比較好.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75739-1-1.html
也許得到靈感

感謝大大建議,這是一篇好文,小弟會仔細看和學習,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在檢修東西有個比較笨的方法(站在想學的心態上),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畫成電路圖,整理一下!
並拆 ...

感謝大大回覆。

由於此機子在網路上只找得到同系列但是 DC30V版本的電路圖(本站也有),小弟比對結果其實是大同小異。
小弟也考慮過要不要畫一張這台 60V 版本的電路圖,就主板而言其實零件也不算多,只是一直沒付諸行動,或許用30V的版本來改應該會比較省事呢!

感謝您的建議非常實用,讓小弟有系統地從新檢視這部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ㄚ⋯這個以小弟目前的工具和腳手可能有困難⋯

這麼說好了,小弟是將電表紅線接B極,黑線接輸出電壓的地 ...

因為我不曉得你說 晶體 B級 ~

你測的 是否正確 ?? B. C. E ??

如果是正確 ~ 那電壓 不該是 接近你說的那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我不曉得你說 晶體 B級 ~

你測的 是否正確 ?? B. C. E ??

可能小弟搞混了,這是您一開始的原文⋯
你說 2顆功率晶體 無打穿 , 可以測量 B 腳電壓 , 就知道是不是 晶體 問題 , 還是其他驅動 (上級控制的問題)

那麼其中的 "B腳電壓" 應該如何測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小弟搞混了,這是您一開始的原文⋯

那麼其中的 "B腳電壓" 應該如何測量呢? ...

你没看懂我說的意思 ~

你的晶體 2N3772 是 NPN 的 , 由B級控制晶體的導通 !!

既然你都確定 晶體 没打穿 , 那表示 在控制 B級 電壓的 元件有問題 !!

測量 B級的電壓就能知道 , 目前晶體的狀態 ~

如果你測量出來的數據無誤 , 那不就表示問題不在晶體上 !

P.S :
我不知道 , 你測量晶體時 , 腳位 是否正確 ?
東西在你手上 , 或許你把 E 級誤認為 B  ......
測出來的數據 反而會讓人誤判 !!

网友B:
看到這,我認為基本常壞的元件都還沒正式的測試出來好壞

若是我在沒電路圖或其他輔助下,會先從
1.VR換新
2.繼電器測試通斷狀況(常壞的元件,切換間容易打火接點碳化,就算會導通也不一定是正常)
3.板上電解電容要全掃過,就算沒料換,也要測量過容值ESR值,確定正常

其實以上都確實做過了,這台幾乎等於修好一半了,

再來才是找其他故障點,
土法煉鋼,電容都掃了,就測二極體、電晶體、電阻是不是都是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懂我說的意思 ~

你的晶體 2N3772 是 NPN 的 , 由B級控制晶體的導通 !!

感謝大大回覆,小弟會將此部分列入檢查重點,再次確認功率晶體三極的電壓值。
另外小弟有個小疑問,根據型號這部的規格是 DC60V 1A,但它卻有兩個 2N3772 (B極接在一點接回主電路板,E極各自接回到主電路板),是因為它是 60V 所以需要兩顆 2N3772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我認為基本常壞的元件都還沒正式的測試出來好壞

若是我在沒電路圖或其他輔助下,會先從

感謝大大建議,小弟會參考您的建議,重新檢試這些元件,期能找出真正的故障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小弟會將此部分列入檢查重點,再次確認功率晶體三極的電壓值。
另外小弟有個小疑問,根據 ...

您問題的回答Datasheet內有,VCE 可耐到80V, Vceo 可操作到60V。
這於兩顆 做甚麼用,沒電路圖東西不在手上,不好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小弟會將此部分列入檢查重點,再次確認功率晶體三極的電壓值。
另外小弟有個小疑問,根據 ...

這 2 顆 晶體會並聯使用 ~~

你可以測一下 , 這 2 個晶體 3 支腳 是否 都相互導通 ~

就我所知 這是用來提升 功率的 ~

輸出  60V 1A  實際上用一顆晶體也可以工作 !

但使用在最大的極限下 , 晶體的壽命大為減少 !!

並聯 2個晶體後 , 每個晶體可以平均分擔工作 !!

簡單的說 , 原來是一個人出力工作的 , 現在多了一個人幫你分擔工作 !

那你是不是更能勝任呢 ?

P.s
從 B 級往回查 , 看接要哪個元件 (一般是一顆 IC )
那你就要去測一下該IC 的工作是否正常 ! (跟據 IC 的Datasheet 的說明做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 2 顆 晶體會並聯使用 ~~

你可以測一下 , 這 2 個晶體 3 支腳 是否 都相互導通 ~

感謝大大詳細解說。

根據小弟先前拍到功率晶體電路板背面的線路照片,兩顆的B極與C極是各自接在一起,而E極是各自獨立接線,共四條接線回到主電路板。

小弟只在本站找到同廠類似的版本偍 30V 的,兩顆並聯回主電路板後的線路小弟再參照實際走法補繪上去看看。
以下是在本站找到的電路圖(借用 kimwu7315 大所貼的附件)
Topward 3303D P-Supply Circuit.pdf

网友:
有電壓沒辦法調整 通常不是功率晶體損壞
我上次那一帖 壞了一大堆電組跟小電晶體(C極與E極漏電)
你可以試著一顆一顆拆起來量
雖然比較慢 但是可以檢查到每一顆元件

网友B:
主板上的U7 型號為何,用這顆取找類似的圖來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U7 型號為何,用這顆取找類似的圖來查

感謝大大寶貴建議,小弟會將這裡列入檢測項目。

這裡真的是很溫暖的園地,有許多熱心的先進們不厭其煩的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讓小弟學習許多寶貴的經驗。
小弟是一個新手,在沒有管道做專業訓練的情況下,只能大量閱讀一些基本知識文章,以及透過一些電路及套件的實作,來累積一些經驗,希望藉由這個案例,學習到維修應有的基本態度及精神。綜合這幾天收集到的各項建議,接下來小弟將回到原點,先將一些維修要做的基本事項如更換所有電解電容、老舊的可變電阻,再次詳細檢查所有二極體、電晶體…等,一步一步排除各項可能性,向真正的故障點前進。待有進一步發現或問題時,會再貼文向先進們報告請教。

不好意思耽誤大家很多時間,感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U7 型號為何,用這顆取找類似的圖來查

感謝大大回覆,主板上的U7 是 HA17741 ⋯

報告維修進度:小弟今天下班回到家,再次拆機檢測了所有的二極體,發現了一顆5.1V稽納二極體和一顆1N4148擊穿,以及一顆1N4148量起來只剩 0.29,根據30V版本的電路圖,這三顆是跟一顆 LM741 有關的零件。三顆都換掉後開機測試,在三顆旋鈕都轉到最小時輸出電壓會回到 0V和 CC 燈會亮起,但轉動電壓調整鈕無反應,而小量轉動電流調整鈕(CURRENT)就又衝到最高 91.2V,此時CC燈不亮但CV燈亮起,但調整電壓調整鈕仍無法調整電壓。此時再將電流調整鈕調回最小,電壓就又回到來0V,CV燈熄掉CC燈又亮起,看來應該還有未發現的問題⋯

楼主:
各位先進晚安,

小弟經過這兩天的奮戰,終於找到凶手了。幾乎查遍了主電路板除了三顆八腳IC以外的元件,最後還是要去拆那個很難拆的面板,要拆除輸出的那三支插座,才可取下輸出板。查了並聯在輸出端正負極1N5402是好的,於是再量一量三顆旋鈕後的可變電阻,是 Fine 那顆可變電阻(B1K)掛了,量左右兩腳電阻很高,量中間趨近於0,且轉動阻值也不會改變。於是去翻了一下零件箱,找到一顆B10K先頂著,焊上開機後轉動電流鈕,電壓已可調整0~52.8V了,短路測試約1A⋯,待 Fine 換回 B1K 應可更接近原機規格:DC60V 1A。

感謝各位先進這幾天的耐心幫忙找問題~

那三支略粗的螺絲就是輸出端子
換上先帶尾巴的 B10K
原來的B1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晚安,

小弟經過這兩天的奮戰,終於找到凶手了。幾乎查遍了主電路板除了三顆八腳IC以外的元件,最 ...

果然問題還是在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問題還是在VR!!

是呀,最容易壞的元件還藏在最難拆的位置,整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最容易壞的元件還藏在最難拆的位置,整人~~

我在24樓第一點就提了!!  遇到電供,還是要先整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24樓第一點就提了!!  遇到電供,還是要先整VR!!

感謝大大提醒,小弟手邊還有好幾顆電供待修,這一點列入重要且優先測試處理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