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伺服器電源供應器HSTNS-PL18求助零件編號

楼主(2019-05-18):
查修高壓區晶體損壞拆修時不知道是手殘還是原本就爆掉一顆smd貼片....需要有這型號的會員看一下圖中smd元件型號復原....謝謝

外觀圖
型號圖

缺少的SMD元件下圖箭頭處(電路板全圖)

缺少的SMD元件下圖箭頭紅框處(電路板局部圖)

网友A:
有時候, 總是會有對稱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 總是會有對稱電路 ...

SIMON大果然是"好利害"~~~
我都沒注意這上下對稱的電路~~~又學到一招了~~~慢慢把SIMON的功夫挖出來
重點是你黃色箭頭指出來的還是正確的....元件是肖特基二極管PMEG4010BEA SOD-323 印字V3

燒掉的零件還不少~~待料維修了~~~這個特基二極管來找看看廢板有沒有

另外下圖是接大龍炮450V 470uF的板子..其中SMD電容量測為100nF(藍色箭頭),橘框處燒損的元件也是SMD電容100nF 500V嗎?
這樣的接法是要保護大龍炮嗎?
有請SIMON大出場~~~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ON大果然是"好利害"~~~
我都沒注意這上下對稱的電路~~~又學到一招了~~~慢慢把SIMON的功夫挖出 ...

SIMON大,真的很厲害,經驗豐富,
我也很想挖他的功夫出來,可惜我要先補充我的基礎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ON大,真的很厲害,經驗豐富,
我也很想挖他的功夫出來,可惜我要先補充我的基礎知識, ...

一邊補充基礎知識,一邊挖SIMON大的功夫
雙管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果然是"好利害"~~~
我都沒注意這上下對稱的電路~~~又學到一招了~~~慢慢把SIMON的功夫挖出 ...

併在450V 470UF......橘框 兩ˋ個可能 100nF 和 1nF
這位置450V 470UF電解電容 常見併接  100nF  補償EMC

併接兩ˋ個 100nF  比 100 nF+1nF 還常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邊補充基礎知識,一邊挖SIMON大的功夫
雙管齊下~~~~

水喔,
努力,努力

楼主:
在你樓上又挖到一個功夫囉~~
我是很好奇SIMON大的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