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SAMPO EM-24VT08D 程序

楼主(2019-05-18):
狀況  :  電源只是燈紙亮紅燈,無法正常開機

网友:
照一下 ,電源板來看看,

网友:
並不是不開機.什麼都不測量就都是程序問題.

請善用搜尋功能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837464

ID3718.第一次發文.潛水有夠久了.................

楼主:
大大,只有亮待機紅燈,無法正常開機,我的機型是 E M - 2 4 V T 0 8 D,不是EM-42FT08D,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只有亮待機紅燈,無法正常開機,我的機型是 E M - 2 4 V T 0 8 D,不是EM-42FT08D,謝謝 ...

善用論壇搜尋功能
搜尋論壇內VT08D 那是同塊主機板 參考參考
只亮待機紅燈 應該是主機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只有亮待機紅燈,無法正常開機,我的機型是 E M - 2 4 V T 0 8 D,不是EM-42FT08D,謝謝 ...

請您看的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只有亮待機紅燈,無法正常開機,我的機型是 E M - 2 4 V T 0 8 D,不是EM-42FT08D,謝謝 ...

就是主機板上有一個或二個八腳IC壞了~
換一換就好了~
要用熱風槍拆下來~
因為IC本體底部也有焊住哦~

裝上也要用熱風槍~
因為底部要貼緊機板助散熱~
不然一年左右又會壞了哦~

這是此類型機板通常會壞的零件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意見,是IC701IC703這兩顆3484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意見,是IC701IC703這兩顆3484嗎

是不是它.也要會測量它有沒有壞.不是我說壞.它就是壞.

如果要保險一點.就把主機板整塊換掉.保證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