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中華電信MOD 遙控器 電源按鍵失靈(導電膠老化)

楼主(2019-05-18):
家裡已經用了好幾年的MOD 遙控器,在去年電源鍵就無法使用;最近因為小孩的關係,常常會去使用關電視的頻率增高,每每都要走過去電視前按關機,已經到了我(懶惰)的瓶頸點了,決心好好的把它處理一下!

拆開後檢查電路板,完好無缺,用起子碰觸電源導線,遙控器有作用,我想不會是導電橡膠有問題吧!
電表量測後,正常按鍵的數值如圖
電源損壞按鍵數值如圖

唉呀!導電橡膠一般是油性,黏膠硬化後會脫落,家裡有什麼是與橡膠同質性高的物品!
突然看到矽膠條,但也老化變黃了(很少用到),但應該可以試試!

  • 先用清潔劑清洗一番
  • 再用刀片在導電橡膠表面割出小隙縫
  • 在小刀取下適量(非常小量)放在導電橡膠表面
  • 用熱風槍加熱
  • 取下廚房用一點點錫箔片沾到上矽膠溶膠上
  • 待冷卻
  • 完工

裝回後運作正常,我想又可以撐一段時間了吧! 最主要的是可以偷懶了。(明明幾步路,但不知為何心裡總是有一股聲音,說:不想在走了)

因為都是既有的材料,本次維修成本$0.0-。
偷懶 無價
謝謝 觀看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只要市話打123
中華電信就會拿全新或良品到你府上
我換過兩次了
這次換了全新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只要市話打123
中華電信就會拿全新或良品到你府上

糟糕!
連懶得打電話也被發現。
重要的是我想滅證的照片,發現刪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糟糕!
連懶得打電話也被發現。
重要的是我想滅證的照片,發現刪不掉!

你只要把原有的照片修正過後
上傳把原編排的圖片 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糟糕!
連懶得打電話也被發現。
重要的是我想滅證的照片,發現刪不掉!

你想滅證的照片我幫你滅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把原有的照片修正過後
上傳把原編排的圖片 更新就可以了

謝謝! 我看到它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滅證的照片我幫你滅掉了

原來是 Wish 大哥幫的忙,讓您百忙之中 出手,真是萬分感謝!
小弟 終於還能遮羞與此!下次要萬分小心!
感謝 還是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看到它不見了!

樹乳人對你咖好
他老兄上次跟我說修正要收我100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樹乳人對你比較好
他老兄上次跟我說修正要收我100酷幣

沒辦法!
可能要對我收,但發現原來我是窮光蛋!
Tsai大哥 您就高抬貴手,讓小弟的照片安穩的bye bye........
謝謝 謝謝 謝謝........

网友C:
導電橡膠壞了
用去漬油清潔 在鋁箔紙貼上超黏雙面膠 在貼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導電橡膠壞了
用去漬油清潔 在鋁箔紙貼上超黏雙面膠 在貼上即可

謝謝指導
下次再發生,我再用您的方法試試!

突然發現,我應該發求救文,發現這裡的高手真多,我有點班門弄斧了,真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下次再發生,我再用您的方法試試!

您說您是班門弄斧那就過謙了
個人有個人的想法與思維
所以做法一定不同
就是需要像妳這樣的人 那大家才能共同學習 共同成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說您是班門弄斧那就過謙了
個人有個人的想法與思維
所以做法一定不同

說的是
"大家共同學習 共同成長"
這句話很有感覺!
謝謝勉勵

网友D:
上次學姊送的圓型小彈片,貼上一個就解決了,我們這裏,第四台的遙控壞掉了要自購,我就用壞掉的按鍵開關裡的薄膜貼上去。收工賺了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學姊送的圓型小彈片,貼上一個就解決了,我們這裏,第四台的遙控壞掉了要自購,我就用壞掉的按鍵開關裡 ...

說的是這個嗎?

這6mm 對目前這個案例有點大,那個面積只有1.5x3mm大小,但其他圓形的應該有機會適用,可惜上次沒要到!謝謝提醒下次記得要來備存一下!

网友:
是這個沒錯,我是在學姐大放送前就壞了,所以拆壞掉的開關裡面的薄膜彈片來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樹乳人對你咖好
他老兄上次跟我說修正要收我100酷幣

大富人家多繳點稅,應該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只要市話打123
中華電信就會拿全新或良品到你府上

啊..不用錢..
怎印像中..老家那支更換時..被收錢???
還是我記錯!!!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只要市話打123
中華電信就會拿全新或良品到你府上

跟你說喔~~第四台機上盒的遙控還要你花錢買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富人家多繳點稅,應該的

錯!~~因為老大是海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不用錢..
怎印像中..老家那支更換時..被收錢???
還是我記錯!!!

我不知你如何付費的不過中華電信要收費也是會列入下次的收費帳單
只會吿知你有費用要付不會跟你收現金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