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不知名量測儀器充電電池出線問題詢問

楼主(2019-05-19):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的朋支拿了一台儀器給我,
因為裡面的電池撐不久了,
充電器一插上去馬上顯示充電完成,
但一拔掉充電器就馬上沒電了,
猜想應該電池掛了吧!
把機體拆下,
取下電池(10顆NI-MH串聯共12V 2600mA),
裡面有四條線(紅、黑、黃、黃)
用直流電壓量測 紅-黑有11.57V,
其他腳位皆無電壓。
請問:
1.可以猜測那兩條黃色線是什麼線呢?
2.另外電壓11.57V應該可以驅動才對,
   怎麼打開後馬上關機?

网友:
充電時馬上顯示充電完成,代表電池容量已經低下,直接更換電池即可。

网友:
1.可以猜測那兩條黃色線是什麼線呢?
2.另外電壓11.57V應該可以驅動才對,
   怎麼打開後馬上關機?

1、機器型號都沒有的話,大家也不會知道是什麼線~
不過那個電池組上面有標簽,可以去查查,不過個人想法就是拆解電池就可以分析的出來,這種很有可能是多顆 3號串接而成。
2、這種電池空載有電壓,但在負載下電壓降到不足以維持機器運作。
電池好壞是在於工作負載下仍有足夠電力~

网友:
只能猜猜看...
電池掛了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回應,
小弟在猜測這10顆鎳氫的串聯電池上面應該有一個電路板,
只是猜測,
不知把那熱縮膜拆了,
只單換電池是不是可以復活?

另外有上電池上面有寫的網站,
www.onlybatterypacks.com
找不到和這個電池相符規格,
是不是太久沒有出產了。

网友:
黃色線可能溫度感知,
另11.57不一定能驅動機器,
至少要大於12V

网友:
這電池就像把水龍頭打開,水卻只是用滴的,蓄水池裡沒水了。串10顆鎳氫電池就會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回應,
小弟在猜測這10顆鎳氫的串聯電池上面應該有一個電路板,
只是猜測,

買拾件口碑良好電池回來自己串接.

网友:
回 barrycbs 大 ...

鎳氫電池吃飽後每一顆應該有 1.40~1.45V的電壓,12顆串聯應該也有16.8V以上的電壓,所以米建議先拆開電池包的熱縮膜看看是否有一塊電路板防止過放或是過充,如果沒有的話,可以執一檢測每一顆鎳氫的電壓,看看那一顆需要更換,或是直接更換整個電池包,謝謝。

网友:
我的經驗是 鎳氫電池裡面有一兩顆內阻有問題(漏液),因為內阻高所以充電電流小,卻很快就充到預期的電壓,放電時候因為內阻高,所以電流流出小,就跟電容器放電一樣,一下子就沒電了!!當然機器就"跳電"了!! 另外兩條電線有的是接"溫度"感測器!! 像是  ROOMBA 就是一個溫度感測器,作為保護之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前輩,
因為東西朋友趕著要,
所以都沒有更新,
昨天朋友又拿來給小弟了,
有把熱縮膜打開了,
裡面黃熱線是接一顆熱敏電阻,
然後各電池串聯是用薄金屬片點焊連接,
有量測各電池,每顆電池電壓大約落在1.3XX V,
唯獨第六顆電池只剩0.9XX V,
聽朋友說乾電池電極串聯要用鋅片下去點焊,
用烙鐵下去焊接會焊不起來而且可能會傷害電池芯,
現在在找台南的廠家看有沒有可以代工的,
還是各位前輩有提供替代方式呢?

网友A:
你可以找關鍵字 [鎳氫 電池 訂做 加工 台南]
例如:
露天的[電池組訂做]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70956389
PCHOME 商店的 電池加工
https://www.pcstore.com.tw/tmbattery/HM/introduce.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關鍵字 [鎳氫 電池 訂做 加工 台南]
例如:
露天的[電池組訂做]

感謝提供訊息!
同時間有詢問台南兩家賣家,
等待回覆中

网友:
我多用焊的就可以,表面刮乾淨加一點點焊油,快狠準給它焊下去就對了..壞了不要找我

网友:
只有一顆類似3號的充電電池芯壞了,那去電料行買一顆已打上電池片的3號電池回來換上去,不就搞定了,建議別買那中帶線的,用久了線都惠生銅綠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