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cd 機 mcu

楼主(2019-05-19):
雅佳 cd 機 因盤出入倉不能關,查了 mcu 壞了,
mcu 型號 m50957-270sp,這個很難找,只能找到 m50957-xxx 後編號不一樣,
可以把壞 mcu 復制 內裡 rom 數據,然後寫入新 m50975?
請各位指教

网友:
網上找到的 data sheet, 研究看看...

网友:
第 31 頁中有一段話...

DATA REQUIRED FOR MASK ORDERING
Please send the following data for mask orders.
(1) mask ROM confirmation form

网友:
根據 Fig. 22, Example memory area in process mode,
如果這顆 MCU 是設定在 Eva-chip or Microprocessor mode,
或許就沒有用到 Internal ROM...

网友:
Processor mode 也會影響 I/O port 的動作 (Fig. 23),CNVss 電壓確認一下...

网友A:
在對岸的論壇有看到相同的狀況~~~
樓主把電路圖上傳讓會員參考.看能不能幫你解ˋ問題

网友B:
這種都是MASK ROM,應該沒有讀出或寫入的方法,就算有讀出功能,IC壞了要如何讀出呢?
三菱半導體也不存在了,早在2003年就跟日立半導體合併成RENES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都是MASK ROM,應該沒有讀出或寫入的方法,就算有讀出功能,IC壞了要如何讀出呢?
三菱半導體也不存在 ...

機器沒救了

网友:
可以去找一台有這一編號的MCU萬用燒綠器試試,燒綠器能不能讀出這顆晶片的程式碼,讀不出來想太多也沒用,一般MCU都會設密碼保護防止程式碼被別人讀出,找一下有無其他MCU的周邊零件壞了,MCU的石英,MCU的重置電容短路.......會讓MCU無法動作的零件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對岸的論壇有看到相同的狀況~~~
樓主把電路圖上傳讓會員參考.看能不能幫你解ˋ問題 ...

你好
cd 機 按鍵只能出盤,不能關盤
查mcu 16pin 沒有高低電平坏了 ,導致不能關盤。
有方法可改電路能關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