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七雜八物品贈送

楼主(2019-05-19):
近期整理出來的,送給有需要的人。
時間:不限
資格:不限制但遇到多人要時,將擇優送出。
寄送:面交或店到店(全家或小7,運費60元)
預計2019/05/24(週五)時開始正式送出。
受贈者有三天猶豫期,三天過後未有任何回復即改贈其他人喔!
2019/05/24贈送名單公告後,尚未送出之物品,改以直接出聲就是你的了。
在這之前,請先排隊吧!

贈送聲明:
兩個以上的物品原則上是一起贈送,除非時間截止無人排,才能選擇其中一個。
具備記憶儲存的物品,出貨前會全數清除,故障無法開機的除外。

1.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110V用 不含電池
  此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開關有問題,得用工具去夾開關來啟閉。

2.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此台會卡在白蘋果,電池無法正常充電
  在此說明:到手時就已經是這樣了,不確定是否有ID鎖。

3.Sony Z3 Compact 4.6吋
  此台可以開機,有自行換過面板,但又掛了,所以是已經拆過的狀態,其他功能都正常
  側邊的蓋子防水膠條有鬆脫,故較不易蓋上。
  會多附送一顆後鏡頭。

4.烙鐵兩隻,測試過都能正常發熱

5.三用電表兩台,數位一台指針一台
  數位基本功能正常,指針不確定
  無探棒。

6.SFX電源一顆 MC-B350ATX
  內部電容有更換成日系

7.AMD CPU背板 AM2*3 939*1

對了!有件事要告訴大家:記得多多餵公狗喔!

補充內容 (2019-5-19 07:14 PM):
修訂-第五項:三用電表兩台,可分開贈送。

補充內容 (2019-5-20 10:06 PM):
再修訂-第四項:烙鐵兩隻,可分開贈送。

補充內容 (2019-5-25 11:06 AM):
獲贈名單已公告在39#

网友A:
都是不錯的東西~
先排2.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看有沒有機會改行修手機/平板

网友:
KKP 大再次送好禮,  純路過致謝一下。

网友:
如果可以,我排 5 指針式電表 一台 謝謝!!

网友:
排3,4兩樣......

网友:
我排數位電表和電源供應器!!
謝謝!!

网友:
排。
sony z3,
+數位化電錶。

网友:
4.烙鐵兩隻

网友:
我不排純推…頂一下

网友:
排圖五,三用電表

网友:
大大我排 圖 2 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的贈品!
小弟排 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网友:
我排 5 指針式電表 謝謝

网友:
我排 1.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110V用 不含電池
如果 KKP 大大 是在新竹以北地區 我可以面交  謝謝!!

网友B:
我排 3. SONY Z3c
來太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不錯的東西~
先排2.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看有沒有機會改行修手機/平板 ...

那期待你開張的那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排 3. SONY Z3c
來太晚了

有排有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期待你開張的那天喔!

等5/24  KKP大開獎

网友:
路過來推一下……

网友:
我排電烙鐵,照片右邊那支槍型,謝謝!

网友:
KKP大 小弟又來了

5.三用電表兩台,數位一台指針一台
如無法兩台一起送
就以指針三用電錶優先

网友:
KKP大大清倉 ,純支持一下。

网友:
APC  UPS 舊款機械開關 是通病??   ,手上也有一台 舊款 APC UPS 也是開關故障

新款變成微動開關

网友:
來排一下4.左邊的烙鐵和5.左邊的數位電表

网友A:
幫KKP大整理一下排隊名單~依照樓層排序,如有錯誤請大家修改~~謝謝!!

1.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110V用 不含電池
   (1)jjww163
   (2)LiBangTe

2.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1)323qazxsw
   (2)l29713682

3.Sony Z3 Compact 4.6吋
   (1)zafar
   (2)sandy319
   (3)louiswen

4.烙鐵兩隻
    (1)zafar
    (2)liuchinlang
    (3)jasonboy99
    (4)wja12345

5.三用電表兩台,數位一台指針一台
    數位:
        (1)小莉莉
        (2)sandy319
        (3)lijm
        (4)sa2086
        (5)wja12345
    指針:
        (1)joeychiou
        (2)lijm
        (3)ss55491
        (4)sa2086

6.SFX電源一顆 MC-B350ATX
    (1)小莉莉

7.AMD CPU背板 AM2*3 93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KKP大整理一下排隊名單~依照樓層排序,如有錯誤請大家修改~~謝謝!!

1.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11 ...

感謝323qaz大整理出清單

這樣就一目瞭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323qaz大整理出清單

這樣就一目瞭然了

你客氣了~
想在排的可以複製排隊名單並加上自己的
在來就是KKP大選誰中標 ⋯人人有希望,各個沒把握

网友:
KKP大補充內容 (2019-5-20 10:06 PM):
再修訂-第四項:烙鐵兩隻,可分開贈送。
重新整理後如下:

1.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110V用 不含電池
   (1)jjww163
   (2)LiBangTe

2.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1)323qazxsw
   (2)l29713682

3.Sony Z3 Compact 4.6吋
   (1)zafar
   (2)sandy319
   (3)louiswen

4.烙鐵兩隻
    筆型:
        (1)zafar
        (2)liuchinlang
        (3)wja12345

    槍型:
        (1)zafar
        (2)liuchinlang
        (3)jasonboy99

5.三用電表兩台,數位一台指針一台
    數位:
        (1)小莉莉
        (2)sandy319
        (3)lijm
        (4)sa2086
        (5)wja12345
    指針:
        (1)joeychiou
        (2)lijm
        (3)ss55491
        (4)sa2086

6.SFX電源一顆 MC-B350ATX
    (1)小莉莉

7.AMD CPU背板 AM2*3 939*1
    (1)暫時從缺

网友:
路過純支持,來推一下……

网友:
路過好幾天了純支持,來推一下……

楼主:
浮上來提醒一下時間,今晚9點將截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上來提醒一下時間,今晚9點將截止。

今晚等你開獎囉......

网友:
KKP大補充內容 (2019-5-20 10:06 PM):
再修訂-第四項:烙鐵兩隻,可分開贈送。
重新整理後如下:

1.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110V用 不含電池
   (1)jjww163
   (2)LiBangTe

2.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1)323qazxsw
   (2)l29713682

3.Sony Z3 Compact 4.6吋
   (1)zafar
   (2)sandy319
   (3)louiswen

4.烙鐵兩隻
    筆型:
        (1)zafar
        (2)liuchinlang
        (3)wja12345

    槍型:
        (1)zafar
        (2)liuchinlang
        (3)jasonboy99

5.三用電表兩台,數位一台指針一台
    數位:
        (1)小莉莉
        (2)sandy319
        (3)lijm
        (4)sa2086
        (5)wja12345
    指針:
        (1)joeychiou
        (2)lijm
        (3)ss55491
        (4)sa2086

6.SFX電源一顆 MC-B350ATX
    (1)小莉莉
    (2)draculaxx

7.AMD CPU背板 AM2*3 939*1
    (1)暫時從缺

网友:
少女的祈禱

少女的祈禱

祈禱中!!

网友C:
KKP大現在大家都在等你公布中獎名單

网友D:
大大! 您傷腦筋!想到累了嗎?

网友E:
請各位不要急,
贈送物品的人一定是有事,
才沒辦法第一時間處理..
沒差這一兩天時間吧~

楼主:
本次獲贈名單公告
也感謝323qazxsw大製作名單

請本次獲贈的會員,與小弟PM聯絡
敝人是在台中,如果要面交的話也請PM聯絡

1.APC不斷電電源供應器 BE500TW 110V用 不含電池
   jjww163

2.IPAD一代 A1395 16G WIFI版
   323qazxsw

3.Sony Z3 Compact 4.6吋
   sandy319

4.烙鐵兩隻
    筆型:
        liuchinlang

    槍型:
        zafar

5.三用電表兩台,數位一台指針一台
    數位:
        lijm

    指針:
        sa2086

6.SFX電源一顆 MC-B350ATX
    小莉莉

7.AMD CPU背板 AM2*3 939*1
    沒人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P大現在大家都在等你公布中獎名單

名單已經公告了

昨天晚上出門,比較晚才到家,才拖到現在公告名單
請您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 您傷腦筋!想到累了嗎?

抱歉。
昨天晚上出門,比較晚才到家,才拖到現在公告名單
請您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各位不要急,
贈送物品的人一定是有事,
才沒辦法第一時間處理..

感謝sandy姊的體諒

网友:
K大帳款已轉 請查收 謝謝

网友:
感謝 KKP 大的割愛
已PM
寄 7-11 沒變

网友:
感謝 KKP 大的贈送~~~已收到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次獲贈名單公告
也感謝323qazxsw大製作名單

感謝 KKP 大
物品已收到

网友:
感謝 KKP 大大
物品已收到
謝謝!感恩!!

网友F:
請問K大  AMD CPU背板AM2  能用在AM3主機板上 型號是GA-MA74GMT  CPU  AMD645如能用我排這個  謝ˋ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K大  AMD CPU背板AM2  能用在AM3主機板上 型號是GA-MA74GMT  CPU  AMD645如能用我排這個  謝ˋ謝 ...

可以用的,如果要的話就給的您了
只是要一起送出喔!

AM2與AM3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的,如果要的話就給的您了
只是要一起送出喔!

你好  我第一次所以不太懂得要如何給運費  請用訊息教我  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的,如果要的話就給的您了
只是要一起送出喔!

感謝K大的分享  東西已經收到  也包裝的很精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