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奶瓶消毒鍋 (型號SM-602) 維修問題

楼主(2019-05-20):
最近奶瓶消毒鍋發現加熱時,溫度上升後,就直接停止不再繼續消毒了
正常在使用是會將消毒鍋集水盤的水蒸發完,才會停止
但現在還會有超過一半的水,感覺就是溫度上升就不繼續消毒了
裡面構造不知道會是哪邊問題,會是要塗散熱膏嗎?

网友:
有可能你第三張圖的溫度開關故障...
假設溫度開關是105度~~~正常加熱到溫度開關到達105度後切斷電源停止加熱
你目前的狀況能加熱但會提前停止加熱有可能是加熱到60度時(假設溫度)溫度開關卻偵測到105度而斷電

网友:
紅框內應該有一個溫度保險絲不過跟你的問題應該沒關係
那保險絲燒斷就不過電了
如樓上說的黃框內的溫度開關換過應該就好了

网友:
把放水的地方鈣化層清一清

网友:
鈣化層+1

网友A:
會不會是鈣化層(固體)導熱較快,造成溫度開關提早過熱!(以上純屬個人猜測,請大大們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鈣化層(固體)導熱較快,造成溫度開關提早過熱!(以上純屬個人猜測,請大大們指教) ...

鈣化層 造成導熱不良,  水煮不開 , 下方空燒使 溫度開關動作關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鈣化層 造成導熱不良,  水煮不開 , 下方空燒使 溫度開關動作關閉

謝謝S大的說明,我想的方向錯誤了!原來鈣化層會造成導熱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