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十字螺絲起子問題

楼主(2019-05-20):
大家好,請問一下照片裡頭的十字起子是哪種規格的 ph00/ph0/ph1/ph2 ?

最近拆羅技滑鼠G102時,它最外殼的螺絲起子,拆了許久拆不下來,最後用圖中的螺絲起子硬轉下來
自己有買寶工SD-9826,但沒有一個螺絲可以轉下來的....

銀色的螺絲是 起子剛好符合的大小,但不知是哪種規格的
買USB 2.5吋硬碟外接盒時送的,鎖外殼小螺絲用的

黑色的螺絲是羅技G102外殼的螺絲(底座),需要硬轉才能轉開
使用寶工的ph00/ph0/ph1/ph2 都無法吻合,轉了都沒反應

所以下回我需要買哪種起子,才能打開這種3C產品的,通用的十字螺絲起子
電腦機殼和鎖主機板的螺絲起子我有符合的,而且也不會滑牙

另外google時有看到
wiha螺絲起子 ph0x60 / ph1x80 這兩種可通用多數的電腦類的3C物品嗎?

勞煩大家了,謝謝

硬轉的螺絲正面

硬轉的螺絲正面

硬轉的螺絲大小

硬轉的螺絲大小

螺絲起子

螺絲起子

左邊符合,右邊需硬轉

左邊符合,右邊需硬轉

网友:
我是不知道這種螺絲起子的規格!但是你的螺絲起子太粗大!只要找細一點的十字螺絲起子,都能輕鬆轉下來!

网友:
密合度剛好的螺絲起子,
才能拆.
照片無尺寸,
無法猜測規格..

网友:
米建議試著多用幾種尺寸的螺絲起子試試看,因為ph00/ph0/ph1/ph2等規格,不見得適用於目前市面上所有螺絲,謝謝。

楼主:
zhyg1214寫到:
我是不知道這種螺絲起子的規格!但是你的螺絲起子太粗大!只要找細一點的十字螺絲起子,都能輕鬆轉下來!

所以要找再細一點就可以了是嗎? 原來跟那個是有關聯的,我以為只跟頭有關聯

sandy319寫到:
密合度剛好的螺絲起子,
才能拆.
照片無尺寸,
無法猜測規格..

螺絲起子上也沒有規格,我也不知道是用哪種的,目前只缺精密類螺絲起子

michelintw寫到:
米建議試著多用幾種尺寸的螺絲起子試試看,因為ph00/ph0/ph1/ph2等規格,不見得適用於目前市面上所有螺絲,謝謝。

一開始看寶工的SD-9826時,上面寫著能用多數的3C產品,才買它的
結果都不能用,只有 把sim卡插進去拿出來的那種頭才能用

那請問有拆 鍵盤、滑鼠、筆電 的十字起子嗎? 精密類的

网友A:
  螺絲十字槽會滑牙, 首先是配錯起子.

  起子十字過粗, 未插至槽底旋轉水平切割螺絲頭致滑牙; 相對地, 十字過細, 雖可插至槽底, 但是鬆動旋轉也會水平切割槽溝及螺絲頭致滑牙.

  再來即是就算配上適合的起子, 施力不當也會滑牙. 插下槽底旋轉瞬間應槽底方向最大施力不可鬆手, 螺絲鬆動時即可減輕施力. 鎖緊時轉不動即可鬆手, 別再硬轉.

网友B:
照片請儘量橫拍,直拍照片除了多佔論壇空間外,對瀏覽的會員也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找再細一點就可以了是嗎? 原來跟那個是有關聯的,我以為只跟頭有關聯

買整組的才不會一直在找工具,
推學姐這組,鋼材夠硬,用過覺得好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Nanch

网友:
建議帶螺絲直接去五金行比對,這樣應該比較快找到答案

网友:
好的一字起子,也是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片請儘量橫拍,直拍照片除了多佔論壇空間外,對瀏覽的會員也很不方便。 ...

W大橫拍我記得了,但如果有時我工作一忙忘了橫拍,請見諒丫(真的不是故意的)

网友D:
家庭常備買樓下這組,
遙控器什麼的小東西八九成都能拆,
五金大賣場都有賣,
二,三十元一支.
拆比較多樣東西又久久拆一次,
買樓下這組,
百來塊台幣一組,
缺點是起子頭太短,
有些螺絲孔太深會伸不進去,
常拆又要手感好,
請買八樓那一組,
這組可以拆水果手機,
學姐賣場也有,
專業拆的可以參考WISH大的工具介紹,

另外五金行賣的五十元精密起子組(雷),
八到十支一組,
黑頭銀身買來鎖眼鏡那種,
起子頭太軟,
拆幾顆起子頭就崩了,
錢錢丟水裏.

网友:
那麼小顆 ...

用眼鏡的螺絲起子
只是一般都塑膠柄 , 很容易脫落
我是尾部折彎 , 熔上一塊焊錫當把手

很多臨時碰到特殊形狀的螺絲
我都粗鐵絲用砂輪機磨一磨
起子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十字槽會滑牙, 首先是配錯起子.

  起子十字過粗, 未插至槽底旋轉水平切割螺絲頭致滑牙; 相對地, 十 ...

原來平時犯的就是硬轉到底。難怪每次都滑牙或磨損
感謝大大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請儘量橫拍,直拍照片除了多佔論壇空間外,對瀏覽的會員也很不方便。 ...

照片已不能修改,下回我會謹遵wish兄的教誨,謝謝

楼主:
yoyomay寫到:
買整組的才不會一直在找工具,
推學姐這組,鋼材夠硬,用過覺得好用~

Nanch 22合1 全鋁手柄伸縮組合起子到貨了

當初買起子時,有google到狼大的發文,但不知那時要去哪買

sandy319寫到:
好的一字起子,也是很好用。

還沒用過好的起子過,看wish兄的都沒用過XD

KKP寫到:
建議帶螺絲直接去五金行比對,這樣應該比較快找到答案

到時會拿去五金行詢問看看,光華商場有嗎?

醉在咖啡香寫到:
那麼小顆 ...

用眼鏡的螺絲起子
只是一般都塑膠柄 , 很容易脫落
我是尾部折彎 , 熔上一塊焊錫當把手

很多臨時碰到特殊形狀的螺絲
我都粗鐵絲用砂輪機磨一磨
起子就完成了

我都還不太敢用到眼鏡,不是去眼鏡行就會幫您處理了嗎?

沒有砂輪機....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庭常備買樓下這組,
遙控器什麼的小東西八九成都能拆,
五金大賣場都有賣,

好,謝謝
這兩個家庭用我也有,但是沒有小型的
或者不知丟到哪去了....

買的就是這種的,但它有附伸縮棒,只用過像針似"點"的那種sim卡取出

wish兄的太高階了,只有偶而拆拆

手機買的都是可以換電池的那種,比較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大橫拍我記得了,但如果有時我工作一忙忘了橫拍,請見諒丫(真的不是故意的) ...

上次SIMON1016大的今天SIMON1016 發神經
過客大回了以下的文

賽門哥 請問一下為什麼照片一定要橫拍???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賽門哥 所以以後在痞酷用手機拍照上傳,就是要用橫拍的意思了?我先偷偷看一下我曾經po過的照片有沒有用直式拍的....汗水直流了

賽門哥 其實你說的有道理,但我現在大多是用手機在看痞酷,比較少用電腦,而發文時要求和限制太多,會不會造成發文者的不便,這樣發文者意願降低,另外我可以確定的是賽門哥不是發神經(哈哈哈是大姨媽來了,開玩笑啦!趕快溜,免的中槍)

菜大 那我應該是準備和朋友借防彈衣來穿了,上個痞酷還要東躲西躲防中槍(哈哈哈)

開開玩笑大家不要介意啦!最近修東西修到壓力有點大,所以練肖話舒解一下壓力

爛鳥臉???是南橋臉..台語(這才符合痞酷精神)才對吧!哈哈哈哈開開玩笑

這次回橡皮人
W大橫拍我記得了,但如果有時我工作一忙忘了橫拍,請見諒丫(真的不是故意的)

看起來橫拍貼文對你來說粉難

說說最近我處理直拍的方式
我會把兩張直拍的照片擺在一起
就可以呈現橫拍狀態的尺寸
不過你一直說你很忙
你就直拍吧!

我比較閒我會盡量處理好圖片再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已不能修改,下回我會謹遵wish兄的教誨,謝謝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SIMON1016大的今天SIMON1016 發神經
過客大回了以下的文

菜大真是抱歉丫,實在是修東西修到有時腦筋轉不過來會忘了橫拍(是不是有老人癡呆的陣頭?),並不是故意的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