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CNA98 負離子吹風機 有負離子燈可是看不到負離子

楼主(2019-05-20):
說實在的,不是女生,對我來說吹風機能吹,會乾,有順就好了
老婆大人發現負離子吹風機怎麼沒有負離子??
我說 蛤,負離子,離子妳怎麼看得出來??
老婆說負離子的時候會有紫色小點點,真的長知識...

不過現在吹風機面板的nanoe有亮藍燈
但是實際看這三個地方已經沒有紫光
估計是和電源板有關係,但是上面寫高壓注意!!
讓我有點不敢動它或是去測量

請問有前輩修過這三顆紫色負離子不亮的經驗嗎?

网友:
中間跟右邊的電容好像暴漿了,建議換掉

网友:
這種都是類高壓放電的,所以看一下放電的前端部份應該會有積碳/塵,請清潔完讓其回復導電性即可。

至於電容…看不出來有爆~但可以解焊下來用電容表測試(請記得先把電容短路放電後再測試)。

网友:
回 kafsu1205 大 ...

說明書上有寫,隔一段時間要用棉花棒清潔負離子的部份,所以米建議您先試試看,謝謝。

网友:
   電解電容的好壞須折下來放完電庒後,用電表測試才正確 ...........

网友:
  是這個說明:
[來源: 松下(Panasonic)电器中国]

网友A:
電容目視頭好壯壯,先不要解焊,把三個發射口用棉花棒深入清潔再決定下一步也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目視頭好壯壯,先不要解焊,把三個發射口用棉花棒深入清潔再決定下一步也不遲 ...

電容應該沒問題,如果中間那顆400v 10u的故障,會開不了機
目前確診有一個貼片電阻開路了

補充內容 (2019-7-30 05:15 PM):
有清潔過,510貼片電阻也換過,還是沒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