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顆零件名稱編號

楼主(2019-05-21):
上面是寫Z301

總共有4個焊點

良品左右兩點導通,上下是接地

网友A:
EMI filter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chrome&ie=UTF-8

https://www.maruwa-g.com/cn/products/electronic-parts/emc-emi3.html

参考 p.30
https://www.murata.com/~/media/w ... /c39c.ashx?la=zh-cn

除非有實際電路圖 不然很難得到確實型號
兩端導通(低組抗) 應該就是沒壞

网友B:
EMI filter +1
Power Line filter  頻敝 3db 在 20Mhz ~ 300Mhz 左右
等效電路
這是之前有用過的經驗,但在這版子上,如同樓上的大哥所說,選擇太多。
但從照片迴路可以知道 他是Power Line的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I filter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smd+emi+filter&oq=smd+emi+filter&aqs=chrome..69i57j69 ...

感謝duncan大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I filter +1
Power Line filter  頻敝 3db 在 20Mhz ~ 300Mhz 左右
等效電路

了解

感謝您的經驗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