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川 KQ-200加壓馬達不動了

楼主(2019-05-21):
請問各位前輩
木川 KQ-200加壓馬達一直無法運轉.有將壓力開關(P)和流控開關(Q)由電子板路上拔除馬達完全沒有任何電流聲音.如要將電源不經過電路板.直接接馬達測試. 請問輸出電源要接那幾條線才是馬達的電源輸入端  謝謝
註; 3用電表測過紅線跟藍線T是開路  紅線跟藍線導通 請問這樣正常嗎

補充內容 (2019-5-21 09:25 PM):
已完修   謝謝323大大提供寶貴資料

网友:
"股溝"到的電路圖給你參考~~
1.紅(4)和白(3)是馬達線圈.量測是否有電阻值.如有電阻值表示過熱保護和馬達線圈良好
2.如步驟1.無電阻時過熱開關在紅線和藍線(U)中間的虛線圈中,應可拆線量測過熱開關的電阻判斷好壞
3.也可將(3)和(4)馬達線拆掉送電運轉,量測這兩點有無AC 110V可判斷電路板是否故障,前題要先確定P和Q開關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很清楚的圖解,謝謝323qazxsw大大的分享。

楼主:
感謝323前輩的資訊 那我的加壓機應該電子板壞了  等下去買一個回來裝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清楚的圖解,謝謝323qazxsw大大的分享。

加壓馬達的電子板買回裝上  馬達能正常使用  已完修   謝謝323大大提供寶貴資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壓馬達的電子板買回裝上  馬達能正常使用  已完修   謝謝323大大提供寶貴資料 ...

不用客氣~~互相幫忙~~恭喜完修~~~修理好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
請不吝給小弟一個評分,鼓勵一下~~~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氣~~互相幫忙~~恭喜完修~~~修理好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
請不吝給小弟一個評分,鼓勵一下~~~謝謝{:16_ ...

還可以自己討加分喔!
好吧!算你好棒
佳芬來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可以自己討加分喔!
好吧!算你好棒
佳芬來囉!

我臉皮夠厚阿~~~~
收到佳芬囉

网友D:
話說電子板真的挺不耐的~大井木川九如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話說電子板真的挺不耐的~大井木川九如都是

電子板上的零件被灌膠到密不通風....不降低壽命也難

网友:
以個人維修經驗~
通常都是那個110/220V開關~
先氧化阻抗變大~
然後就不通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電子板上的零件被灌膠到密不通風....不降低壽命也難

灌膠也是沒辦法,要做到防水防塵 這是最快的必要手段
雖然有些是為了防拷貝(這防的了嗎?我常常懷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灌膠也是沒辦法,要做到防水防塵 這是最快的必要手段
雖然有些是為了防拷貝(這防的了嗎?我常常懷疑.) ...

你真的想太多.這樣低階的控制器.要防誰.防我嗎.
這控制器壞很多.我家也壞過.
成本因素不然這控制器應該要外移加大散熱片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真的想太多.這樣低階的控制器.要防誰.防我嗎.
這控制器壞很多.我家也壞過.
成本因素不然這控制器應該要 ...

您說的是,我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