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BENQ EW2430V 液晶螢幕韌體程序

楼主(2019-05-21):
目前狀況OSD按鍵亂跳,參考BENQ EW2430V OSD按鍵亂跳
想重燒正常韌體程序試看看,不知哪位大大有這台的韌體程序可否提供一下,在此先謝謝了。

网友A:
按鍵先更換再說,不是什麼問題都是程序惹的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鍵先更換再說,不是什麼問題都是程序惹的禍

大師出手

楼主:
按鍵有被上家更換過,目前檢測也無壞掉。版上也有這樣的問題,但更換按鍵無果,所以才會徵求軔體程序。

网友:
抓主板輸出到按鍵周邊的SMD電容吧? 或是電晶體 有可能是那作怪?

BENQ_EW2430-B_4H.1DG01.A00(U19)(W25Q16)_M240HW02 V.1.zip (345.43 KB, 下載次數: 24)

這台我是剛好有備份
我不確定程式是不是好的...
你就試試看吧

補充內容 (2019-5-22 11:53 AM):
可以的話 麻煩幫我測試一下這個程序是否正常 並且回報我一下 感謝

楼主:
目前更換韌體程序後,問題還是一樣,頭痛了,不過還是謝謝hbin5616大大提供韌體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更換韌體程序後,問題還是一樣,頭痛了,不過還是謝謝hbin5616大大提供韌體程序。 ...

好的 你先從主板接到按鍵版的插槽 附近SMD電容都抓抓看有沒有短路 或是按鍵板上看有沒有SMD電容 都抓看看

网友:
我怎麼沒有看到你拔除按鍵板後的測試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