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尚朋堂 SR-1661電磁爐 開機嗶嗶叫 無法加熱

楼主(2019-05-21):
開機 每3秒嗶一聲  紅燈閃爍  三分鐘後 連嗶10聲後關機

控制面板電路板-正面

控制面板電路板-背面(清理前)

控制面板電路板-背面(清理後)

最常故障的電容(起初懷疑是故障點1)拆下測量後是正常的 5.6uf

可能故障的電容(起初懷疑是故障點2)拆下測量後是正常的 0.39uf

測量控制面板排線電壓(如圖)

今天氣溫是23度 熱敏電阻測量是94.5K歐姆

查到此 無頭緒  請各位大大給個方向

网友A:
可能是通病

另外我的維修經驗,按鍵開關皆氧化需要全部更新。

尚朋堂電磁爐 SR-1669 閃燈 不加熱維修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SR-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通病

另外我的維修經驗,按鍵開關皆氧化需要全部更新。

謝謝您!這篇我已拜讀過,該篇壞掉的那顆電阻我也量過是正常的100K, 因非電子專業背景. 所以看不懂為何該篇大大是如何找得出那顆電阻故障?

网友B:
比較常按的按鍵換新,再試試

网友C:
您的這個問題通常是電壓過高或過低造成,使得保護機制開啟。
利用三用電表量測供電電路上電壓的變化來確認各元件是否有正常運作。
電磁爐三大基礎電壓檢測

网友:
鍋子檢知電路異常

网友:
請先確定基本電壓150V 16V與5V 是否到位?

网友D:
上個月搞一台,把電解電容都換掉就好了!!

网友E:
每顆微動開關都壓下量導通情形,也許問題就藏在裡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常按的按鍵換新,再試試

因按鍵控觸皆正常,故暫時未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這個問題通常是電壓過高或過低造成,使得保護機制開啟。
利用三用電表量測供電電路上電壓的變化來確認 ...

感謝告知此網站,看完後,才得知如何去測量,收穫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顆微動開關都壓下量導通情形,也許問題就藏在裡面 !

感謝告知!!

楼主:
測量時  16V電壓 測出是18.2V
            5V電壓  測出是5.02V

150V電壓
電壓從95V左右一直跳到125V左右又降回95V左右

第二種測量方法  只有42V(紅筆(正極)接 整流橋散熱片,黑筆(負極)接散熱片旁邊的康銅絲電阻)

似乎是150V電壓不足(不知道我這樣測量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個月搞一台,把電解電容都換掉就好了!!

拆下測量,數據如下,這樣電容不知是否OK?

電容1   21.5UF(標示22UF)

電容2   0.99UF(標示1UF)

電容3   22.1UF(標示22UF)

電容4   9.99UF(標示10UF)

网友F:
引用 楼主:
測量時  16V電壓 測出是18.2V
            5V電壓  測出是5.02V

這電壓不足 ~

至少 DC 150 ~ 155V

測一下 橋整 是不是正常 ? (需無電下試)

必要時可並上一個電容 (耐壓必需高於 200V )

用電解電容則必需注意 極性 !!  (可以從舊的 省電燈泡 取得)

斷電 (AC)  , 用歐姆檔測 阻值 !! (需無電下試)

网友D:
橋整 DC 只有99V  很顯然是橋整以前的問題

我比較好奇,這端點的波形是如何?

最好橋整後端的大電容要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橋整 DC 只有99V  很顯然是橋整以前的問題

我比較好奇,這端點的波形是如何?

OK!找到問題後!電容會換掉!THX!  因為沒有示波器,也不會用!!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電壓不足 ~

至少 DC 150 ~ 155V

參考此篇  測量整流橋的好壞 測量結果如下: 這樣整流橋不知是否正常? 請大大指點一下,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考此篇  測量整流橋的好壞 測量結果如下: 這樣整流橋不知是否正常? 請大大指點一下,THX!

看起來大致正常 ~

1. 經過橋整後 , 會接上一個電容  , 你看一下 !
    先把它換了 ~

P.S
對了!
你的 AC 電壓是否正常 ? (測試 橋整 AC 輸入) !
你的 電錶 DC 檔是否正常 ~ 請先確認一下 !!

网友G:
第一件事,你的DC如果不正常,電壓也不可能讓你可以正常工作。你要查的是橋式的前後電路是否正常。

還有橋式只有短路不正常,沒有開路的。要正確的量應該是要拆下來才能用二極體檔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49491-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34& ...

感謝E大 提供這麼多的資料!讓我功力增進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件事,你的DC如果不正常,電壓也不可能讓你可以正常工作。你要查的是橋式的前後電路是否正常。

還有橋 ...

確認電表都正常!!(有用另一台電表量測結果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件事,你的DC如果不正常,電壓也不可能讓你可以正常工作。你要查的是橋式的前後電路是否正常。

還有橋 ...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就在要遵照大大更換電容時!!發現電路板線路裂開出現生鏽的裂縫!

看到了嗎?!

看不見沒關係!來張近照!!

把生鏽點清除乾淨,加上細銅絲(從滑鼠線取下)焊上去接通線路,試煮看看!!

水煮開了!當場眼淚真的掉下來了!一個電子門外漢,得到各位大大的教導!心中無限的感激!

网友:
恭喜完修   比中發票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