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故障6850,460,8800顯示卡

楼主(2019-05-21):
EAH6850 DC/2DIS/1GD5
可開機但是有雪花

ENGTX460 DirectCU/2DI/1GD5
無法開機

NX8800GTS-T2D320E-HD-OC
無法開機

最好一個會員全收
沒人要----丟回收

网友:
路過……來推一個。

网友A:
若沒有會員要,那留給我練返修台好了,只是要過陣子才能動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沒有會員要,那留給我練返修台好了,只是要過陣子才能動手

可以去現場參觀學習嗎?

网友C:
蔡董  我全要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沒有會員要,那留給我練返修台好了,只是要過陣子才能動手

好,好,好,要開課嗎,或是可以參觀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蔡董  我全要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現場參觀學習嗎?

有機會的

网友:
要提前通知ㄧ下嘿

网友:
蔡董 我放棄 還是給老大WISH
這樣我們才有去現場參觀學習的機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若沒有會員要,那留給我練返修台好了,只是要過陣子才能動手

我們先來沙盤推演一下,要重植GPU,顯卡下方要有加熱的裝置,可是加熱GPU的錫都熔了,顯卡GPU後面不大多有一堆貼片電容不會有事嗎?沒有修過顯卡的阿三哥誠心請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們先來沙盤推演一下,要重植GPU,顯卡下方要有加熱的裝置,可是加熱GPU的錫都熔了,顯卡GPU後面不大多 ...

只要沒有大震動,就不會掉下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沒有大震動,就不會掉下來

我這有撿到一張不開機的顯卡,雖然不開機,但是GPU會有溫度,我也想法子來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沒有會員要,那留給我練返修台好了,只是要過陣子才能動手

我要報名參加

网友:
來給蔡老闆捧場.....然後....看到一堆人醉翁之意不在酒

网友:
米也想觀摩,但是有點遠,可以有遠端Live嗎?<====== 醉翁之意不在酒!!

楼主:
其實之前陸續有收了一些顯卡是準備台中上返修台的課程用的
這三張也是
最近樹乳人很辛苦
要等橡皮人有空應該還要很長的時間
才會把它拿出來送
等魯夫有空
公告開課再來去收也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蔡董  我全要可以嗎?

如果你是想烤烤看
依我的經驗就算成功了
通常都撐不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這有撿到一張不開機的顯卡,雖然不開機,但是GPU會有溫度,我也想法子來烤一下。 ...

[人類因夢想而偉大].......有想像力很好,嗯!!!!

你想的我都想過,而我,還做過了.....

我把我的實戰經驗直接告訴你好了......

這種大晶片的,沒有專用工具最好直接放棄.連試也不用去試......

你用烤箱烤.....要是GPU能拆下來,電容也爆了.....沒爆也大內傷.

你要是能進烤箱,而電容不爆,這特異方法請來教我.

再來是錫的問題......錫的問題就是溫度的問題......沒有專用機器,溫度沒有你想的那麼好控制......
會發現有些錫它是不融的........溫度只要有局部不到位,GPU就死都不下來......那怕你只有幾個焊點不融,你硬拉,線也給你拉上來了....(我生氣時拉過一次....)

你能做到電容不爆了,溫度控制也很好了.....

你會發現GPU晶片也會爆........

有專門機器都會爆,你沒有專門機器就不要想太多了.....

但是你要試試看也很好.....因為經驗就是花時間換來的....

我很有經驗,而且有很多經驗.......都是失敗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是想烤烤看
依我的經驗就算成功了
通常都撐不久

蔡董  我今天剛好撿到兩片顯卡正在測試
兩片都有問題
但是有一片明顯暴了4顆電容或許還有救
等會兒來換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類因夢想而偉大].......有想像力很好,嗯!!!!

你想的我都想過,而我,還做過了.....

進烤箱烤是有想過,但是溫度方面想用燈泡的調光裝置來控制或者用我以前自製的那棵多輸出的自偶變壓器。
我搞東搞西大多是興趣與打發時間,結果反而不是重點。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進烤箱烤是有想過,但是溫度方面想用燈泡的調光裝置來控制或者用我以前自製的那棵多輸出的自偶變壓器。

網路有人用蠟燭燒,只對晶片地方。

网友:
WISH大大在第13樓有說到在加熱顯示卡正面的時候,只要不要有太大的震動,背面的貼片元件不會掉落...

在我自己實際試驗過之前~看過YOUTUBE上很多維修更換BGA晶片的影片 其實都半信半疑

但是我自己實際用錫爐下去拆顯示卡晶片的時候(顯卡是壞的)

發現如果顯卡不用個尖嘴鉗或是拿東西夾著...是會燙到手的...

推測應該是板卡廠在LAYOUT的時候中間接地層夠大的關係

然後就是 顯卡放上錫爐加熱的時間如果沒控制好 晶片是很容易報銷的"雖然沒故障的機率不高"

上次拆了兩張顯卡的晶片 其中一張就是沒抓好時間 晶片載板中間有過熱突起的跡象

然後就是 我這還有一張壞掉的ASUS顯示卡提供給WISH大作為返修台教學前的試驗品

网友:
我那台土炮反修台,下預熱台開口35  x35 mm,  只用兩次,換 as15,   改天找塊廢顯卡來玩玩看,測試效能,兼可練功,可是BGA的知識還得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