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et吉他音箱 GA-15 電路問題請教

楼主(2019-05-22):
這台是我大伯拿來請我幫忙看看的東西,
原本電路板上很多地方已經脫焊,而且鏽蝕處也很多,
但經過一番整理跟補焊,目前大致上都整理完畢了...(累
但我上網爬了很久一直找不到這音箱的電路圖
所以想請教版上大大 請問圖中的變壓器兩紅一黑的線(12V*2、16W)
要分別接在板子上的(CP1、CP2、CP3)?
電源部分我不敢亂接...請大大幫忙解答
晚上下班後我會再回覆 先感謝版上大大們了~~
以下是我拍的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
CP1、紅
CP2、黑
CP3. 紅

网友A:
樓主指出的12V*2組的電路,
我會去找出哪個端子對地是通的,
那組就是接黑的,
其他兩組接紅的.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電容或其他元件的腳位反推回來,
站上的維修實例看多了思路會清楚一些,
小弟也不是電子專科的,
共勉之.

网友:
正負 (±) 雙電源, 全波橋式整流線路

黑色 變壓器中間抽頭點, 是為正負 (±) 雙電源 ,0v接地參考點
黑色被接走了,兩條紅色任意接皆可。
如圖 :

橋整

橋整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們的指點
小弟已筆記
再次感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指出的12V*2組的電路,
我會去找出哪個端子對地是通的,
那組就是接黑的,

小弟在另外請教大大一個問題
假設以大大的意思用反推的方式
兩條紅線先不管 針對黑線對地來反推的話
通常黑線後方會比較容易接哪些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在另外請教大大一個問題
假設以大大的意思用反推的方式
兩條紅線先不管 針對黑線對地來反推的話

站長的這篇維修文中有提到一些查線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99%A8%2B%E4%BF%AE
"上面說過這條排線總共有14條線,大家注意看下圖電路板上J3 第一腳到第9腳那種細線一定是訊號線,所以把重心放在第10腳到第14腳即可,我用電表很容易的就找到11腳(黑色箭頭)是接地線,所以目標變成是10腳、12腳、13腳跟14腳,再用電表的歐姆檔以11腳為中心,測試以上各腳的阻值,果然發現12腳與11腳(接地腳)的阻值很低,看來就是它在做怪了。"

而以小弟的功力就是找電容的負極,
對我而言這個最不容易踩到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長的這篇維修文中有提到一些查線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45&h ...

謝謝大大解惑指導
抱歉這麼晚回覆
工作實在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