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T8 4呎 不知品牌 燈管閃爍完修[軟的]

楼主(2019-05-22):
原始燈管一直閃爍,
拆下電容量測, 原黑色50v 4.7uf 只剩1.5uf,
手邊只有一顆 綠色50v 10uf電容,
換上後, 常亮,
小弟不知原理, 但土砲修復,
環保愛地球,
只是沒有外殼了 = ="

网友A:
請問有電源版  PCB型號 or 版號嗎

网友B:
居然沒有順便換一下那顆大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沒有順便換一下那顆大的電容~

有拆下量, 但是容值正常, 且手邊也沒有同樣電容,所以就不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電源版  PCB型號 or 版號嗎

您好, 拍了一下電路板, 供參

网友C:
這機板是在燈座上嗎?,如果是以前舊式燈座要插一顆圓形啟動的那種也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機板是在燈座上嗎?,如果是以前舊式燈座要插一顆圓形啟動的那種也有嗎? ...

您好, 這不是舊式日光燈,
ac110v 直接接到此pcb, 轉直流dc 點亮led燈條 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機板是在燈座上嗎?,如果是以前舊式燈座要插一顆圓形啟動的那種也有嗎? ...

你說的應該是T8螢光燈管
那種燈座有分變壓器式與電子式兩種
電子式的在燈座有機板 (不須啟動器)
變壓器式的沒基板(需要啟動器)

樓主的昰LED燈管 那機板在LED燈管內部
LED燈管沒燈座也能點亮  電源直接接入LED兩端即可(不是同邊兩腳喔)

网友:
最近也回收兩LED燈管,經測量LED都會亮,再檢查驅動板發現電容器,整流器,短路,保險絲燒掉,壞的真誇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說的應該是T8螢光燈管
那種燈座有分變壓器式與電子式兩種
電子式的在燈座有機板 (不須啟動器)

感謝海馬大的解說

网友:
交流電輸入整流濾波後的直流高壓經由那兩個330K串聯的電阻先對此電容緩慢充電至主控IC啟動,接下來再由輸出端以二極體提供較大電流回充,因此如果容量不足就難以使主控IC穩定工作

网友:
個人經驗: 4.7uF/50V 用在電源IC 的電源電壓上,電容量不足 ESR 過高都會如此,甚至不會亮!! 日前修了一些12V 變壓器,以前修過傳統日光燈管的安定器,大多是輸出電容器容量不足或ESR 過高,再來就是這顆電容器了!!

最近買了 LED燈管發現只能安裝在有"啟動器"的日光燈座上面,而且 啟動器需要"拆除"!! 原因是: 傳統的日光燈管兩端有兩電極,裡面"燈絲"(電阻值約10歐姆以下) 啟動器就是串聯兩端的燈絲,加熱後就要斷開,... 現在的LED日光燈管兩端的電極是因應傳統的外殼設計,裡面市"短路"的!!  你也可以買來直接在兩端接上 110V 就會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