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科風 BNT-600A UPS 維修

楼主(2019-05-23):
這臺 UPS 原本只是電池壞了,只要換電持池就好,在換好電池測試一切正常後,想說再引兩條線可再外加電池(也當動卡股),無奈在拆機板時原有接線冷焊脫落(因疏忽電池尚未拔掉),導致碰觸到其他零件就GG了,故障情形是可開機但幾秒後要切換時就關機,經查後是IRFZ24N  MOSFET打穿了,在更換新品後一切正常。
正面
背部 規格
機板全觀
機板故障原因
損壞零件局部
損壞零件IRFZ24N  MOSFET
損壞零件IRFZ24N  MOSFET規格
可再外加電池並可用電表監看電壓(正常供電)
可再外加電池並可用電表監看電壓(停止供電)
international rectifier_irfz24n.pdf (128.9 KB, 下載次數: 10)
IRFZ24N  MOSFET DATASHEET

网友:
這種裝置故障率不高,通常都是電池老化或故障,我收了一堆,換換電池就能繼續服役了

网友:
外接電池的線太細了喔,  而且用鱷魚夾夾電池端子,接觸面積不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