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充電線路很奇怪的設計

楼主(2019-05-23):
不看不知道, 一看覺得驚奇, 充電線路很奇怪的設計
http://www.stanleyblackanddecker.com.tw/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s/bai_de_2012chan_pin_xing_lu_.pdf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5個二極體, 把外屆變壓器的 9VDC@100mA 輸出變成 5V 才給充電電路, 真搞不懂原意. 為何不直接給5V ? 會不會脫了褲子放屁呢? 還是另有所圖謀

?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网友A:
回 xiaolaba 大 ...

米覺得會不會是9V/1000ma變壓器是其他型號一起共用的,所以用最簡單與最低的花費來充電,有效果就好!!

网友B:
只有1 個原因,就是便宜嘛~
生產廠商沒利潤,只好想盡辨法壓低生產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1 個原因,就是便宜嘛~
生產廠商沒利潤,只好想盡辨法壓低生產成本。 ...

這把在美a只要12鎂
根本是拋棄式的

网友D:
我合理的懷疑這電路是抄康大的...
要不這根本就是康大設計的.

网友E:
人家有說家用
我家有一隻他家電鑽
真的不是專業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xiaolaba 大 ...

米覺得會不會是9V/1000ma變壓器是其他型號一起共用的,所以用最簡單與最低的花費來充 ...

100mA
不是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有說家用
我家有一隻他家電鑽
真的不是專業品質

這貨廣告不實, 根本看不到無段變速, 就一電池直送馬達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B&D 3.6V 鋰電起子機 Li2000

网友:
回 xiaolaba 大 ...

眼誤多看一個0,失禮失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貨廣告不實, 根本看不到無段變速, 就一電池直送馬達

回 xiaolaba 大 ...

您真有研究精神,買來測試還分析,是否要將它改裝後嘉惠大家呢?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合理的懷疑這電路是抄康大的...
要不這根本就是康大設計的.

現在才知道,功力進步到可開發產品的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xiaolaba 大 ...

您真有研究精神,買來測試還分析,是否要將它改裝後嘉惠大家呢?謝謝。 ...

人家的免費修一下, 這不堪用看到底貴那裏. 有朋友曾在這家OEM服務過, 也聽說"過成本控"制的說法, 本身絕緣這牌. 只是差旅途中沒事翻一下筆記當娛樂, 順道了解一下天底下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現在才知道,功力進步到可開發產品的能力了!

回 康品穎 大 ...

原來如此,背後功臣是康大哥,好厲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的免費修一下, 這不堪用看到底貴那裏. 有朋友曾在這家OEM服務過, 也聽說"過成本控"制的說法, 本身絕 ...

回 xiaolaba 大 ...

米以為是您買來研究的,不過有機會研究此一品牌的消費級電動起子,也是不錯的。至少可以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COST DOWN與壓低售價的後果就是,產品不耐用容易故障,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把在美a只要12鎂
根本是拋棄式的

京東也不貴,賣台灣比較貴,看廣告有type1和 type2兩種,或許近代有改版,近代廣告也移除無端段變速那說法,有訴棍惡搞的該要賠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1 個原因,就是便宜嘛~
生產廠商沒利潤,只好想盡辨法壓低生產成本。 ...

這麼可惡的品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合理的懷疑這電路是抄康大的...
要不這根本就是康大設計的.

請問是哪個oem在哪裡的

网友D:
本站有一台教學擴大機的文章(沒記錯設備的話),
也是用高電壓低電流的變壓器,
苦主換了自己的變壓器(同電壓,電流較大)上去,
擴大機就燒掉了,
原廠用電流不足自動拉低電壓的方式陰消費者,
年代有點久,
我也找不到那篇文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站有一台教學擴大機的文章(沒記錯設備的話),
也是用高電壓低電流的變壓器,
苦主換了自己的變壓器(同電 ...

原來有這招,難怪用電供給它9v測試電流電壓,電流都在160ma, 拆除電池也消耗21ma, 整個板超有溫度,原變壓器燒了溫度保險絲,所以用家才說壞了,看來種種蹟象可以關聯起來猜想怎樣開始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哪個oem在哪裡的

有沒有OEM我是不知道,
康大會發一些改裝實例(實做派!)
只是康大有時會用一整串的二極體來降壓,
一串長長的5~10個,
小小聲:我現在心目中都稱那叫做康大降壓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現在才知道,功力進步到可開發產品的能力了!

康大在小弟心目中是低成本界的DIY扛霸子,
跟泰國的低成本COSPLAYER小哥創意一樣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站有一台教學擴大機的文章(沒記錯設備的話),
也是用高電壓低電流的變壓器,
苦主換了自己的變壓器(同電 ...

回 vivianshe 大 ...

用這招的廠商好可怕,擺明要客戶時間到換機台,連自己修都不給修,非常不可取,惡惡惡惡惡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有這招,難怪用電供給它9v測試電流電壓,電流都在160ma, 拆除電池也消耗21ma, 整個板超有溫度 ...

回 xiaolaba 大 ...

如果依照您的測試結果,這樣的設計是刻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xiaolaba 大 ...

如果依照您的測試結果,這樣的設計是刻意的吧?!

這不好說.

按照年份來看, 這樣品是2011年出品, OEM的電路板用插件和SMT零件混合, 大約在2016年拆修的. 當時拆之前參考過內地拆機的圖片, 連結在這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20077
因為不註冊就看不到圖片, 今天再打印一份供這裏閱讀, 版權屬於原作. mydigit_disassembly_image.pdf (3.34 MB, 下載次數: 9)

比對人家的PCB, 明顯是同一家品牌, 但是充電電路板有改版或者不同OEM來源, 全部變成SMT零件, 但是看大略的布局, 線路設計應該沒變. 因此一直都有一個沒完成的項目, 反推它的用料和線路設計.

B&D li2000 different PCB

B&D li2000 different PCB

所以開始了俺的手抄線路圖之旅, 不過到近日還沒完成.

B&D li2000 charger PCB

B&D li2000 charger PCB

楼主:
既然筆記都寫了一半, 有始有終, 有能力就必須把它盡量寫完整, 斷斷續續拖延超過一年時間, 為了再多騙積分, 這幾天又花了一些時間動動腦筋, 讓電路圖更趨完整. 所以用 PCB 反推電路圖算是完成100%了. 因為字太小或者根本看不到那些三個腳的小小芝麻般的零件 Q1 ~ Q6, 共有6個, 有三個刻字 1E, 猜想是 BC847 NPN 三極管(電晶體), 猜想的工具用這個. 掃描檔案比較清晰檔案也很肥大, 上串不了, 貼的圖看起來比實際檔案有再糊一些, 所以傳個壓縮檔 2019-05-21_Li2000_schematic_pcb.rar (268.87 KB, 下載次數: 2) , 看起來就是下面一樣的圖.

PCB 和點位圖如下,

BD_Li2000_schematic_circuit

BD_Li2000_schematic_circuit

姑且把其餘三個 Q1~Q3 也當作是三極管, 憑藉有限的知識, 透過點位圖劃出來電路圖, 比較粗糙和雜亂, 不過可以看到電路的基本構造. 所以它的 9V 是有其他用途的. 猜得到部份的零件或者設計用途, 例如綠色框框裡面的, 但是對於紅色框框裡面的零件或電路功能, 到此都只能投降, 有大俠看到有好建議不妨出個招, 指點一二.

BD_Li2000_schematic_circuit

BD_Li2000_schematic_circuit

兩個知道型號的三極管DATASHEET
ST 2SD965.pdf (290.62 KB, 下載次數: 0)
ST 8550.pdf (272.47 KB, 下載次數: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