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PTC 解焊板DIY!

楼主(2019-05-23):
最近偶爾需要拆焊LED燈珠,有天在網路上看到網友用PTC板來解焊燈條超方便,所以想到之前淘寶買東西賣家有送一片,由於是標註220V因此以為無法使用就丟在一旁,但網友說110V也能到200度以上所以使用上完全沒問題(實測也是如此110V可到最高溫207度左右),所以就一時興起就動手做了一個能解焊燈珠的PTC台,只是有點貪心結果就變成了一台看起來有點亂的機台...

1.三組可檢測 電壓+電流+電量+功率 監測儀
2.供LED燈珠或燈條電源,第一組供給9V~24V 1050mA 第二組用於4呎燈管的LED燈條測試用
3.直流電輸出,提供12V和5V二組電源,本來還想再塞入DC TO DC 的9V電源板(或可調電壓板)不過找不到適當位置所以暫時就不用了
4.PTC板,在110V 2分鐘內最高溫度可到207V左右,測試一下用來解焊燈珠真的很方便也很快,比烙鐵好用太多了,只是為了隔熱問題這個部分改了好多次,最後總算找到比較安全的方式不會把熱源傳到塑膠殼上..
5.只要打開總開關就直接供電,可用來接照明或其它機器使用

打開外殼為了方便拆開稍微用了多一點的接頭裡面跟炒米粉一樣亂七八糟的n_081| ,可惜空間不足不然把溫度測量再塞進去的話就更方便使用了n_089|
拿現成的東西東拼西湊的拼成一台上可使用的平台大概也只能這樣了,要是把所有的外殼都移除的話體積應該可以再配置得好一點,但......有點懶n_081| 反正需要時可以用方便用這樣就很美好了:on_111| :on_111|

网友:
請問一下,你的PTC板,本來的規格220v溫度是幾度?
我看了一下淘寶220v的溫度也有好幾種
也有看到110v的200度,但實際使用,溫度可能不到200度

楼主:
請問一下,你的PTC板,本來的規格220v溫度是幾度?
我看了一下淘寶220v的溫度也有好幾種
也有看到110v的200 ...

您好:不好意思幾天沒上痞酷現在才看到,我的PTC板是上次買LED燈珠測試儀時淘寶賣家多送的,他並沒有標示溫度多少,本來我以為沒法使用所以直接丟在一旁,直到前一陣子看到有其他的網友拿220V的PTC來接110V後結果是完全OK的,因此我也才來出來試接了一下果然沒問題的!自己實測只要一分多鐘溫度就可最高210度左右(網友是說原本220V大概溫度是217度),拿來解焊燈珠幾乎是很快速簡單,比用烙鐵慢慢解焊好用太多了!沒幾秒焊錫變色後就直接拿起來然後放新的這樣就搞定了.......只要達到焊錫的熔點溫度太高也沒太大的作用,因此所有的PTC不論大小幾種溫度應該都無所謂,只要有200度左右就都沒問題了加熱時間上也差不了幾秒的!......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n_1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你的PTC板,本來的規格220v溫度是幾度?
我看了一下淘寶220v的溫度也有好幾種
也有看到110v的200 ...

謝謝回覆,因為我想說,拿220v的版本來用,應該會比110的版本來的耐用,反正都可上200度以上
我猜想,不一定賣110v的版本,是直接拿220的來賣,能上200度,也沒人知道到底是那種電壓的。
下次買2片來試試,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覆,因為我想說,拿220v的版本來用,應該會比110的版本來的耐用,反正都可上200度以上
我猜想,不 ...

220V加熱時間會比較短,溫度會高一些,但在台灣一般家庭插座通常ˋ只有110V,除非是冷氣才比較可能有用到220V,而中國電壓是220V,所以網路上賣的需要用到市電的產品也都是220V居多,既然二種都能用也就不用特別去找110V的版本,方便購買就好!!

PS:這個真是簡單又好用,應該要早點發現才對n_1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加熱時間會比較短,溫度會高一些,但在台灣一般家庭插座通常ˋ只有110V,除非是冷氣才比較可能有用到220 ...

電線看起來很細。
有想要買一個回來試試,請問您的PTE的瓦數和線徑是多少?

网友:
大大你這組DIY出來 想必花了不少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線看起來很細。
有想要買一個回來試試,請問您的PTE的瓦數和線徑是多少?

那是PTC板原本的線,不好意思我沒測過瓦數,不過我後面接的線是光華買的耐450V的多心線,至於線徑沒只細看ㄟ應該是1.25左右吧?只要不會發燙不會燒起來就好n_08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PTC板原本的線,不好意思我沒測過瓦數,不過我後面接的線是光華買的耐450V的多心線,至於線徑沒只細看ㄟ ...

明白,我昨天下單買了一片跟您一樣的板子,照片上看也是很細的線,看到的功率是200W,以台電換算電流應該在2A左右,看您有裝電流表,請問您使用時的電流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我昨天下單買了一片跟您一樣的板子,照片上看也是很細的線,看到的功率是200W,以台電換算電流應該 ...

不好意思我...沒測,那個電流表我已經接在插座前所以無法再拆下來測量.....不過我是覺得也不太需要測量電流是多少,因為使用時人都在旁邊加熱時間也不會太長且中國那邊那麼多人在用若線有問題早就燒成一片了...況且就算電流不論是高或低需要用時你還是會用,畢竟都已經買了,所以就放心的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沒測,那個電流表我已經接在插座前所以無法再拆下來測量.....不過我是覺得也不太需要測量電 ...

謝謝回覆,
買了還沒用到,等有時間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