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電供贈送 0~30V 0~3A

楼主(2019-05-23):
自取地點: 嘉義太保南新郵局、嘉義民雄郵局(嘉義32支)

也可7-11取貨,運費$60。

這台是之前跟WISH大標得。

目前有輸出,但電壓只能在0~14V之間調整。

內部電解電容已經有替換,大電容故障已拆除(80V 4700uF)此點電壓約為DC 50V。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過電壓上不去的故障......

我的電壓上不去是繼電器壞掉,繼電器換掉就好了.

网友A:
看到不用酷幣,就有興趣練功一下,雖然有99%修不好

网友:
我也是想要但怕修不好

网友B:
修不好再讓給我!! 我要用來改成數位電供!!

网友:
這個設計沒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不用酷幣,就有興趣練功一下,雖然有99%修不好

所以大大要嗎?

修不好再改裝也是可行的

网友:
排隊 收

感覺應該是繼電器故障
因為這是線性降壓的電源供應器
所以為了讓輸出晶體的壓差不要太大,所以會用繼電器切換輸出電晶體的輸入電壓
但是當季電器故障 所以沒辦法切換 "輸出電晶體" 的輸入電壓,所以只能
所以輸出只能 0-14V

這台的電路 應該跟工業電子丙級 電源供應器的原理應該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不好再讓給我!! 我要用來改成數位電供!!

數位電供!!  ???  不懂 ,請大大開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要嗎?

修不好再改裝也是可行的

网友:
線性降壓 電源供應器有幾個特點
1. 都會有一個重量十足的變壓器
   電流愈大就大顆
2. 變壓器多組電壓輸出
  避免輸入電壓高,輸出電壓低...
  利用變壓器多組的輸出電壓及繼電器來切換...
  所以 在調整輸出電壓(在切換邊界值)時,就會聽到繼電器的切換聲音...

所以只能輸出 0~14V 表示 較高電壓的切換電路出問題
可能的幾個原因...
1. 繼電器故障...
2. 切換(比較)電路故障...
3. 變壓器輸出故障...
4. 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數位電供!!  ???  不懂 ,請大大開釋

數位電供就是用 ARDUINO 和一些零件組成 D/A 轉換搭配鍵盤或開關,取代可變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