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請問論壇有APK版本嗎

楼主(2019-05-24):
同上 手機安裝檔案多易過熱 等待換中
痞酷論壇有APK檔案嗎

网友:
痞酷網_PIGOO 手機版網址
直接用手機瀏覽器輸入網址即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

网友:
可以用這個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itcrab&hl=zh_TW
他是把網頁可以設定成一個圖示 點它就有如單一app一樣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