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N25高壓穩壓電路分析

楼主(2019-05-24):
電路圖如附圖。
請問:
1.此電路的設計原理?元件參數如何計算?
2.調整管30D15可用哪些功率電晶體替代?

网友:
想到幾個關鍵字
1. 線性穩壓
  wiki: 線性電壓調節器(英語:Linear regulator),又稱線性穩壓器、線性調節器 ...

2. 差動放大器
wiki: 差動放大器(英語:differential amplifier、difference amplifier,也稱:差動放大器、差放),是一種將兩個輸入端電壓的差以一固定增益放大的電子放大器。...

線性降壓相對於交換式電源而言,
電路較簡單元件少,但轉換效較差...

网友:
2.調整管30D15可用哪些功率電晶體替代?

最基本的ˊ先看最大輸出電流是多少 ,  看電晶體的 Ic(MAX)  還要確認 PC or PD 功率

网友:
我來試著分析一下...

1. 這張圖可以切成兩個部份, 下半部是一個差動放大器, 藉由比較左邊的20V參考電壓和右邊分壓網路輸出來控制4N25光藕。
    上半部是用BJT構成的限流器, 電流上限由那顆1歐姆的電阻決定。

2. 當電路剛啟動時, 4N25截止, 於是上方導通, 輸出電壓一路上升;
    當分壓網路輸出大於20V時, 4N25漸漸導通, 上方漸漸截止, 形成負回授網路, 將電壓控制在想要的範圍。

3. 當輸出端的電流需求大於電流上限時, 限流器的9014電晶體導通, 分走上方達靈頓對的基極電流, 導致達靈頓對截止, 電流下降;
    當電流下降時, 9014又截止, 達靈頓對的基極電流又足夠了, 達靈頓對導通, 電流上升, 這也是負回授網路, 限制電流在設定範圍。

潛在問題:

1. 用分立元件組成差動放大器, 若是沒有配對, 應該會有不小誤差。
2. 輸出入壓差很大時, 就算電流不高, 達靈頓對的功率應該也不低, 因為電壓差都浪費在這裡了。此時可能會燙。
3. 這張圖在中國內容農場一查就有, 似乎是愛迪生燈泡驅動用...但感覺起來很有山寨的味道...

网友A:
記得以前初學習電晶體電路時候,很多師父手上都有一本"電晶體特性手冊"裡面大部分是 2SAXXXX ~2SDXXXX 還有互換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得以前初學習電晶體電路時候,很多師父手上都有一本"電晶體特性手冊"裡面大部分是 2SAXXXX ~2SDXXXX 還有 ...

以前台灣的電晶體都是日規的天下2SAXXXX ~2SDXXXX,日製的電晶體性能及品質很穩定,以前台灣很少有其他國家的電晶體,以前好像只有這一顆Motorola  2n3055功率晶體有在台灣被大量使用,做音響套件的功率,不曉得什麼原因美規的品質很不穩定,常買到耐壓或是hfe不足,我猜想可能是加工區生產偷流出的次級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