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 g570 筆記本 打開 ie 藍屏

楼主(2019-05-24):
每次打開 ie 藍屏重啟,用 google 又沒事,
window  未更新前正常,更新完用 ie 11 打開就藍屏,應軟件出了問題,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開始 -> 控制臺 -> 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 頁籤, 先瞧瞧 "加速圖形" & "使用軟體呈現, 而不使用GPU呈現*", 打勾 "確定". 若仍當機, "重設 (S) {慎用}".

  若重設還是當機, 移除 IE 11 重更新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始 -> 控制臺 -> 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 頁籤, 先瞧瞧 "加速圖形" & "使用軟體呈現, 而不使用GPU呈現 ...

更你指示設定 沒事啦,打開 ie 沒藍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始 -> 控制臺 -> 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 頁籤, 先瞧瞧 "加速圖形" & "使用軟體呈現, 而不使用GPU呈現 ...

你好
機器更新了 ie 11  感覺瀏覽網頁慢,反而用 ie 8 i瀏覽網頁好很多,為何會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機器更新了 ie 11  感覺瀏覽網頁慢,反而用 ie 8 i瀏覽網頁好很多,為何會這樣? ...

  開始 -> 控制臺 -> 網際網路選項:

  [一般] 頁籤, 瀏覽歷程紀錄, "設定 (S)",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頁籤, "使用的磁碟空間 (8-1024MB) (D) (建議大小50-250MB)" 不用設太大也不能設太小 (建議值即可). 其它頁籤使用內定值.

  IE 11 與 8 之間有些設定上的差異外,且加強了 CSS3 與 HTML5 ,3D 特效 與 硬體加速 效能, 整體來說瀏覽效率比先前版本又快上許多. 且有些網頁 IE 8 已無法順利瀏覽.

  若非 IE 快取 的問題, 或許與 系統虛擬記憶體 設定有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始 -> 控制臺 -> 網際網路選項:

  [一般] 頁籤, 瀏覽歷程紀錄, "設定 (S)", [Temporary Internet Fi ...

我個人猜想是,電腦cpu不夠力.
說不定本來IE8不支援的特效,IE11瀏覽時打開了
就跟遊戲開高解析度來玩一樣,原本是關閉所有特效在跑
所以感覺上比較快.

然後因為衝突會藍屏,必須使用軟體呈現,CPU就更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