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路過看到一台冷氣是這樣裝的~

楼主(2019-05-24):
今天騎車路過一間房子,看到那戶人家冷氣機的裝法我有點不解....

1.安裝時室外機與室內機如果距離許可是盡量接近,讓冷媒管路長度短一點....

2.室外機大多離牆壁開孔處不遠,安裝的位置與室內機高低距離落差不會很大..

我看到的這間房子它是室外機擺在接近地面約1米處,管線往上走大約2.5米(很長一段)進入穿牆孔進屋內
,我想室內機應該就孔的位置附近.....

這樣室外室內機高低落差很大.....這樣裝會不會有問題??....請問各位高手們

機器擺這樣我想大概是不讓室外機影響隔壁鄰居吧....如噪音、散出的熱風

网友A:
2.5米高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米高是沒問題的.

所以冷氣是可以室內室外有高低落差分別設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冷氣是可以室內室外有高低落差分別設置的?!

沒錯國外一堆室外機裝在地上.只用塑膠的腳座墊高

网友B:
室內外機高低落差2.5公尺是小CASE吧!
大金的型錄,不管是一對一還是一對多,高低差限制大約是15公尺。
我家是裝大金一對多,室內機是吊隱式固定在頂板下,室外機放在同樓層陽台地板上,落差約3公尺附近,使用12年了很正常。
冷媒管也不能太短,室內外機距離太近,冷媒管還要刻意繞個圈以增加長度。
新建大樓都有規劃室外機安裝位置,不是想掛哪裡就掛哪裡,高低落差與冷媒管長度都避免不了,幸好這兩個限制都還蠻寬的,大致上都不成問題。

補上大金型錄規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國外一堆室外機裝在地上.只用塑膠的腳座墊高

了解~~~~~~~假如房子大的乾脆就放屋外地面,最多設置一個擺放基礎台...就像台電變壓器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內外機高低落差2.5公尺是小CASE吧!
大金的型錄,不管是一對一還是一對多,高低差限制大約是15公尺。
我 ...

感謝你的資料說明.......

网友C:
透天厝讓冷媒管往上走到頂樓露台會比較好!
室外機比較眼不見為淨,且容易維護保養。

若冷媒管不必爬外牆,而是各樓層有預留孔或銑孔更好!

5樓 ysc  貼的規格,室外機冷媒管高度差約15米,
一樓大多挑高約3.5米,一層樓約3米高,
一樓的室外機大多裝在高度2.5米左右的地方,
透天3樓也不過10-11米高左右, 11-2.5=高度差8.5米

但各品牌不同機種冷媒管長度都不盡相同,
還是得看各機種的安裝手冊,才知道超過多少米要補充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天厝讓冷媒管往上走到頂樓露台會比較好!
室外機比較眼不見為淨,且容易維護保養。

透天厝讓冷媒管往上走到頂樓露台會比較好! <=====不懂你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透天厝讓冷媒管往上走到頂樓露台會比較好!
室外機比較眼不見為淨,且容易維護保養。

冷媒管往上走比較容易出現防水問題,雖然大家都知道穿牆的時候在室外側會將冷媒管彎個滴水彎,但防水問題依然存在。
就是日子久了之後,較高處冷媒管保溫層破損,可能是被鳥啄或自然粉化,雨水就順著銅管與保溫層之間流入室內機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天厝讓冷媒管往上走到頂樓露台會比較好!

透天厝室外機放頂樓露台,就不必架在外牆/窗口/陽台礙眼或佔空間,
直接放頂樓露台地面,不用A架,較不會共震且安裝費較少,且維護室外機較安全,
不過,若一樓室外機也放頂樓露台,冷媒管的費用會較高就是了!
但房子從外觀看不到室外機,值得!

花幾百幾千萬買房子時,為了外觀又東挑西選,甚至挑外牆磁磚,
卻裝室外機把整體外觀給破壞???.....
花在房子外觀上的N萬元都白花了!(可能是幾萬或上百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冷媒管往上走比較容易出現防水問題,雖然大家都知道穿牆的時候在室外側會將冷媒管彎個滴水彎,但防水問題 ...

放在頂樓露台,不一定最高處冷媒管保溫層會破損,
而是頂樓露台處往上走之前,或在下層窗口的冷媒管保溫層破損。
若是鳥啃的,就算掛外牆而不是放在頂樓露台都照樣可能發生。

因為頂樓露台大多比下層更冬冷夏熱,更不適合生物居住或活動。

若擔心日曬造成,那就包一層鋁箔膠帶。沒辦法,塑化的東東就是怕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在頂樓露台,不一定最高處冷媒管保溫層會破損,
而是頂樓露台處往上走之前,或在下層窗口的冷媒管保溫層破 ...

冷媒管往上走,保溫層破損時,保溫層變水管,雨水從銅管與保溫層之間導入室內。
冷媒管往下走,就算保溫層破損到只剩銅管,雨水順著銅管流到主機處而不是室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媒管往上走,保溫層破損時,保溫層變水管,雨水從銅管與保溫層之間導入室內。
冷媒管往下走,就算保溫 ...

若是冷媒管泡棉上面有破,下面沒破,
泡棉裡的水應該會進室內機,而室內機本身就有接排水管。

楼主:
感謝大家說明~~~

网友D:
一條液體一條氣體
只要不是極端彎折跟過高地勢差
壓縮機都還可以承受

网友:
#13 正解。#14 網兄應該是沒看過實機。

高低差問題除了壓縮機出力大小外,還得把重力因素算進來,比較複雜。外機在上在下可能也不一樣,若只是要答案的話,實機測試是最快的。不過這基本是上游廠商的問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只要懂得看安裝說明書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條液體一條氣體
只要不是極端彎折跟過高地勢差
壓縮機都還可以承受 ...

液體推送應該負擔比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液體推送應該負擔比較大....?

液體推送負擔應該還好,因為冷媒工作壓力很高,壓縮機有能力產生這麼高的壓力,因高低落差產生的冷媒質量對壓縮機負擔影響應該很小。
冷媒在50度C時液態壓力,R22是267psi,R410a是430psi,都是相當高的壓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體推送負擔應該還好,因為冷媒工作壓力很高,壓縮機有能力產生這麼高的壓力,因高低落差產生的冷媒質量 ...

喔......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