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井泵浦 - 水關閉時還一直轉不停 !

楼主(2019-05-25):
  請益大大們 : 所有水龍頭開關都關緊了没在用水 , 但馬逹却轉不停 . 請問這是壓力桶故障,還是自動開關故障呢 ?

  大井泵浦馬逹

  型號

補充內容 (2019-5-25 01:39 PM):
請問大大 : 壓力桶的主要功能是 ????????

网友A:
1.檢查圖中紅框處的開關....有可能這開關有問題造成馬達轉不停
2.另外馬達出水管是到水塔嗎?如果是到水塔也有可能是水塔的液位開關故障造成馬達轉不停

网友B:
這是加壓馬達還是打水上水塔的馬達

网友C:
你去看一下水表的指針有沒有在轉,沒有才是馬達壓力開關有問題,有在轉(即使速度緩慢)就表示牆壁內水管有漏水,不好查修就重新牽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檢查圖中紅框處的開關....有可能這開關有問題造成馬達轉不停
2.另外馬達出水管是到水塔嗎?如果是到水塔也 ...

回323大大-馬達出水管是接到室內的,四樓公寓加壓馬逹是接在三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加壓馬達還是打水上水塔的馬達

回雨知大大 - 這是加壓馬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一下水表的指針有沒有在轉,沒有才是馬達壓力開關有問題,有在轉(即使速度緩慢)就表示牆壁內水管有漏 ...

回Y三大大 - 水表的指針沒有在轉動 ................

网友D:
壓力開關拆開可以調整
調調看吧

网友E:
加壓機內逆止閥卡髒東西無法止水

加壓機內逆止閥卡髒東西無法止水

 加壓機內逆止閥卡髒東西無法止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Y三大大 - 水表的指針沒有在轉動 ................

加壓馬達問題多多,朋友回收場看到的機率排在前5名,常常是壓力開關問題,壞了都是換整台的。有耐心就自己拆卸查修,叫修也是換整台,那還不如自己換。

网友F:
壓力桶的主要功能?
哪還用說保持壓力
只能說家用獨缺壓力表(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可以判斷是否恆定或失壓與增壓。
施壓又管路破損或逆流還有水開關與本身破損。
如沒有壓力表,可用打氣筒(附壓力表)去判斷(壓力桶大多有打氣孔),至於標準壓力視管路承受材質或逕洽原始設定規格,以增洩壓力,另外應該還有一根調壓閥,確認後逐步查明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力開關拆開可以調整
調調看吧

  回 maxcar 大大 - 壓力開關左右調整無效 ................

  如圖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壓機內逆止閥卡髒東西無法止水

  回 lkkseemi 大大 - 機內逆止閥已清還是無效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壓力桶的主要功能?
哪還用說保持壓力
只能說家用獨缺壓力表(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可以判斷是否 ...

  有關壓力桶的問題還是很生疏 ! 望能敎導,謝謝 .........

  還有壓力桶可折解嗎 ?

网友G:
自動開關故障+1
朝感應方面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動開關故障+1
朝感應方面著手..

  自動開關有如 maxcar 說的做調整過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動開關有如 maxcar 說的做調整過 ..........

你不是調整壓力開關嗎?
是不是這個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調整壓力開關嗎?
是不是這個故障呢?

如 323qazxsw 大大所說的圖中紅框處的開關 .............

网友A:
出水口管路上有裝凡而可斷水嗎?如有的話將凡而關閉來測試馬達壓力開關或逆止閥有無異常
縮小檢修範圍

网友H:
馬達運轉聲音比以前大聲且壓力開關一直順時針轉(-)馬達如果會停
應該是幫浦頭壞了打不到原來的壓力值

网友D:
壓力桶故障應該會一直轉停轉停
也就是沒作用

你先看你的水龍頭水壓夠不夠大.如果夠大就是壓力開關壞掉.卡死了
如果水壓很小....那就是水路幫浦頭壞了.....要拆開清潔---無效整臺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壓力桶故障應該會一直轉停轉停
也就是沒作用

  水龍頭水壓是夠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龍頭水壓是夠大.........

買壓力開關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口管路上有裝凡而可斷水嗎?如有的話將凡而關閉來測試馬達壓力開關或逆止閥有無異常
縮小檢修範圍 ...

  出水口管路上無裝凡而可斷水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馬達運轉聲音比以前大聲且壓力開關一直順時針轉(-)馬達如果會停
應該是幫浦頭壞了打不到原來的壓力值 ...

  馬達運轉聲音正常,不會很大聲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壓力開關換就好了

那是自動開關了 ..........

网友:
壓力開開約250-300左右,如果壞壓力桶約600-700元,那就換臺的較划算。

楼主:
  壓力開開上電後用一字起子去起動它可自由活動 ............... 壓力桶故障可能性比較高 ?????????

  死馬當作活馬醫了,壓力桶過二天有空再來拆開看看,

网友I:
我也有類似情形,壓力桶宜接更換後,就好了給您參考

网友J:
水關閉時加壓馬達還一直轉不停~也有可能是家裡有地方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類似情形,壓力桶宜接更換後,就好了給您參考

  hankersun 大大 我也往壓力桶故障思維去想  <<<<<<<<

  壓力開開用手動可自由活動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水關閉時加壓馬達還一直轉不停~也有可能是家裡有地方漏水

  gkjnn 大大,室內水龍關頭全關緊後.到頂樓看水表都没動,但加壓馬達還是在轉 ??????????

楼主:
今天有空把壓力桶拆開內膜好好的
於是自動開關清一清再裝回去,如果還是不行  ...............

楼主:
  購個新自動開關回來換 ! 如果 .........

网友:
壓力開關的接線拆掉一條看看會停嗎?,記得包起來。

楼主:
yiy123 大 : 壓力開關接線拆掉一條,馬達還是轉不停?

在下強烈想是壓力桶的內膜没有打空氣關係 !!!!!!!!!!!!!!!!

网友:
可能幫浦頭壞了或傷到無法製造出壓力開關所需的壓力

楼主:
回 shun 大 : 是那一個幫浦頭呢 ?

网友:
壞了只能換整組馬達應該沒人在修
內部構造

楼主:
  回 shun 大 :  幫浦頭經您的提示有折開來看,都是生锈 ............

网友(2019-07-14):
壓力開關的接線拆掉一條,應該不過電了,因為壓力開關是和電源串聯的,馬達還會轉動就有問題了,電源已經開路了應該不會轉了。

楼主:
  壓力馬達會轉動本身就没問題,如Shun12大所言幫浦頭故障的 .壓力桶也改裝過可打氣壓這是故障

网友:
借你的圖

在圖上做個旁通,加上凡而,這樣你可以測試,是家中有漏水

或者是馬達壓力開關故障。

我遇過的情形是家中馬桶水箱進水器有問題(水箱也不會滿水出來),導致加壓馬達在沒用水情況下走停走停

你也可以先將家中馬桶水箱進水凡而關閉,有兩間浴室以上都要分別測試,

全部關,再開水龍頭放一下壓力,去看加壓馬達,再逐一開馬桶水箱,才抓得出來。

网友I(2019-08-19):
換過壓力開關無效,最後換壓力桶後就OK了用到現在

楼主:
  請敎什麼是凡而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換過壓力開關無效,最後換壓力桶後就OK了用到現在

  壓力桶是没換,有改過可打氣!

  但問題如shun 大所言幫浦頭故障,換整組就 Ok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敎什麼是凡而 ???

開關!

你搜尋凡而就一堆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