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CHIMEI TL-32S4000T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9-05-25):
奇美CHIMEI TL-32S4000T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32S4000T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
由於這台是同業送件維修.電視右上角有同業客戶LOGO.恐有洩密疑義.故打上白色方塊.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32S4000T
TL-32S40T-210

拆機.

主機板.

脫光光.

LVDS屏線.

再拆面板鐵框.

T-CON板.

測量面板輸入電壓端.12V沒有進入面板電路.
很明顯FP1保險絲已經開路.

事出必有因.會燒保險.絕不是僅僅就燒保險那麼簡單.
如不把原因找出來.再多保險絲也不夠燒.
再往下追查.CP45這MLCC陶瓷積層電容也有短路之虞.

果真沒錯.經測量.MLCC變成0.4Ω的電阻了.

再往下找就找不出異常了.

找顆體積約一般大小的MLCC補上.保險絲換新.

開機測試.有畫面就應該沒問題了.

高壓板.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恭喜完修,受教了

网友A:
恭喜完修
CP45這MLCC陶瓷積層電容短路後找顆體積約一般大小的MLCC補上
這不需要考慮MLCC的電容值嗎?只需體積一樣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CP45這MLCC陶瓷積層電容短路後找顆體積約一般大小的MLCC補上
這不需要考慮MLCC的電容值嗎?只需體 ...

相同體積.容值也差不到那邊去.

网友B:
我來補充,一般電容器若是用在電源濾波或耦合的情況,可接受的容忍誤差通常都很大,換句話說:不太要求精確的容值。

雖容值不重要,但要求的耐壓還是要足夠。

而會要求精確容值的場合,實務維修上電容不怎麼壞。或者也可以說,就算壞了常常也會成為懸案。要不就能拿到線路、要不有另一台正常機可供比對、要不就逆向分析。無論採用哪一種方法,因為付出的心力與得到的報酬往往不成比例,就算PASS給站上的大佬來處理,結果應該也不會差太多。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學習了.恭喜完修

网友(2019-06-24):
感謝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來補充,一般電容器若是用在電源濾波或耦合的情況,可接受的容忍誤差通常都很大,換句話說:不太要求精確 ...

gsm7 大大說的不錯也解惑很多人的疑問,有大神真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