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分離式冷氣【RAS-32JQ】室內機 沒反應

楼主(2019-05-25):
ras-32jq 內部 清灰塵, 拆開室內機 , 清理完畢後裝回,

重新插電之後 一開始有重新啟動

後來可能按了左右風向 或與此動作無關  後來就停止了

連溫度計 也沒顯示 大概是什麼問題?

重新拔除 電源   重新插入 電源  也沒反應

是室內機 主機板掛了嗎?

网友A:
量cd是否有35v電壓,外機有無220vac輸入,接觸不良居多吧!保養時內機馬達不能讓它轉,會自我發電燒機板

楼主:
cd 沒有 35v電壓
保養時內機馬達 有 轉 它 =>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cd是否有35v電壓,外機有無220vac輸入,接觸不良居多吧!保養時內機馬達不能讓它轉,會自我發電燒機板

請問
cd 沒有 35v電壓
保養時內機馬達 有 轉 它 =>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
cd 沒有 35v電壓
保養時內機馬達 有 轉 它 =>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保養時內機馬達轉動,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網路有很多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養時內機馬達轉動,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網路有很多例子~

Sandy姐姐,
拿風槍吹電腦主機板的CPU風扇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喔!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andy姐姐,
拿風槍吹電腦主機板的CPU風扇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喔!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

回 vivianshe 大 ...

米家沒有風槍,只能慢慢擦拭,不過一般風扇都是斷電後拆下處理,所以沒有遇到發電燒毀板子的狀況,維修有發電機或是風扇的電子裝置,這一點還是要多多注意,謝謝各位前輩的再次提醒,萬分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andy姐姐,
拿風槍吹電腦主機板的CPU風扇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喔!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

哈哈哈
一般人家那有風槍
我用吸塵器清.我運氣不錯.沒燒過認何電腦.我習慣一個月清一下電腦.電腦都用很多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 vivianshe 大 ...

米家沒有風槍,只能慢慢擦拭,不過一般風扇都是斷電後拆下處理,所以沒有遇到發電 ...

米大,
我自家用也沒有風槍,
不過有撿了支吹風機去掉發熱芯跟整流二極體,
改成DC接頭直流小鼓風機,
配合可調電源就可以調整風量了(12V時電流800mA),
之前看中國的維修店都是用吹落葉的鼓風機在清灰塵,
反倒是很少有店家用空壓機,
拿來吹灰塵跟降溫不錯用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一般人家那有風槍
我用吸塵器清.我運氣不錯.沒燒過認何電腦.我習慣一個月清一下電腦.電腦都用很多 ...

小弟之前待傳產,
公司主攻木器,
那種灰塵量用手刷會出人命啦,
用風槍去吹CPU風扇會有風切聲出來,
看那轉速之快真的有無比快感,
一次....電腦的請購單只要寫一次就知道了,
要吹之前乖乖的把用手指卡住風扇再吹,
除了CPU風扇,
還有POWER也要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cd 沒有 35v電壓
保養時內機馬達 有 轉 它 =>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查外機,cd接線先脫離,再量cd是否有35v電壓,看保險絲有無燒斷

网友:
插座電壓先量有沒有220v,可能漏電跳脫
查內機電壓,查外機電壓
查控制線電壓
查保險絲
線路先確保ˋ正常
再來就查主板
維修這類電器都有風險,diy沒經驗小心被電,查不出來就叫原廠來修吧,現在天氣熱了快到旺季了 盡早預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之前待傳產,
公司主攻木器,
那種灰塵量用手刷會出人命啦,

風扇的電線接頭先拔除,
就不用卡指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cd 沒有 35v電壓
保養時內機馬達 有 轉 它 =>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是室內機側cd沒有 35v電壓嗎?若室外機側 cd有 35v電壓,而室內機側cd沒有,明顯是室內機機板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cd 沒有 35v電壓
保養時內機馬達 有 轉 它 =>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這型冷氣的馬達在高速轉時會產生逆電流,若您有用高壓水柱衝洗軸流扇帶動馬達高速轉 =>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楼主:
回jazz00040:
的確,  diy沒經驗小心被電,維修這類電器都有風險, 已請原廠處理.
家人轉述 技師檢修過程  檢查室外機  & 室內機 摸一摸 重新開機 又好了.

回 sandy319
的確, 下次清機 要把 風扇的電線接頭先拔除.
我的多翼扇 用2.5六腳板手深入 想把它拆下, 誰知卡太緊, 轉不下來還滑牙
只好不拆下來的情況 用手一邊轉一邊用細刷清塵

回 GHK949
謝謝提醒 下次清機 要把 風扇的電線接頭先拔除.

謝謝大家

真原廠服務電話
http://www.jci-hitachi.tw/service/location/location.aspx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63號        TEL : (02)2508-3311        FAX : (02)2508-0090
e服務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51號        TEL : (02)2994-3131        FAX : (02)2992-3013
桃園分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745號        TEL : (03)392-2661        FAX : (03)392-2668
新竹分公司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一段210號        TEL : (03)535-6388        FAX : (03)535-6669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822號        TEL : (04)2382-5852        FAX : (04)2382-5586
彰化分公司        彰化市忠孝里辭修路203號        TEL : (04)726-2021        FAX : (04)726-2068
嘉義分公司        嘉義市西區自由路248號        TEL : (05)233-3086        FAX : (05)233-3680
台南分公司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一段420號        TEL : (06)259-2141        FAX : (06)258-2122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45號        TEL : (07)224-9520        FAX : (07)224-0965
屏東營業所        屏東市自由路西段114號        TEL : (08)755-3355        FAX : (08)755-9922
基隆營業所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7號        TEL : (02)2458-6118        FAX : (02)2458-6377
蘭陽營業所        宜蘭市公園路517號        TEL : (03)925-5366        FAX : (03)925-5281
花東營業所        花蓮市建國路212號        TEL : (03)835-9288        FAX : (03)835-92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米大,
我自家用也沒有風槍,
不過有撿了支吹風機去掉發熱芯跟整流二極體,

回 vivianshe 大 ...

這樣的改裝不錯耶!謝謝提供,另外出風口的導風器是自製的嗎?謝謝。

借您的圖一用,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 vivianshe 大 ...

這樣的改裝不錯耶!謝謝提供,另外出風口的導風器是自製的嗎?謝謝。

這是國外大大做的,
他們喜歡在後院放火冶金,
用這個鼓風,
以前日本阿信是蹲在灶前用竹管吹氣生火.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281988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 vivianshe 大 ...

這樣的改裝不錯耶!謝謝提供,另外出風口的導風器是自製的嗎?謝謝。

外觀 看起來是3D print 的東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米大,
我自家用也沒有風槍,
不過有撿了支吹風機去掉發熱芯跟整流二極體,

電熱線故障的吹風機,
可以廢物利用~
不錯的點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電熱線故障的吹風機,
可以廢物利用~
不錯的點子~

莫非阿計家裡還有大灶!?...................

每天都得辛苦的生火煮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莫非阿計家裡還有大灶!?...................

每天都得辛苦的生火煮飯...

只可惜不是土財主,
不然有大灶,多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保養時內機馬達轉動,
會發電 => 燒室內機板.
網路有很多例子~

請問感應式馬達也會這樣嗎,因為感應式馬達不像永磁式馬達,用外力轉軸心會有磁通量變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國外大大做的,
他們喜歡在後院放火冶金,
用這個鼓風,

小弟以前烤肉都會先用吹風機把木炭的火吹起來
當年要多匪類有多匪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感應式馬達也會這樣嗎,因為感應式馬達不像永磁式馬達,用外力轉軸心會有磁通量變化 ...

感應馬達 通常電路上迴路就是繼電器,只要不吸磁, 怎麼轉都是沒問題的
話說有人颱風天開冷氣,結果風扇逆轉太快,啟動瞬間跳風車過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