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FOCUS XT-50IP800 開機閃一下後無畫面有聲如何查修

楼主(2019-05-25):
一開始發現電視有影無聲, 換了幾條HDMI 後有變正常.
昨天又收到我媽的通知說變成了有聲無影.
試著拆開背蓋重新插拔端子--無效.
上網看一下可能有燈條的問題  , 但好像不好換. 再看背面都有發光.
在想是不是主機板有問題?
所以想請教各位大大,有什麼檢測的方法嗎? 我怕買錯零件浪費錢

開機時

開機時

開機時

開機完成無影有聲

開機完後

開機完後

背光情況

檢視背光情況

檢視背光情況

LED 電壓

量測LED 電壓

量測LED 電壓

网友:
面板NG機率很大.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A:
他們說你家有幾張選票.......應該就會有好結局了

网友B:
重新檢查屏線是否安裝到位。

楼主:
怎麼看出面板問題?

背面有光所以不會是LED燈條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們說你家有幾張選票.......應該就會有好結局了

我也希望有好結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檢查屏線是否安裝到位。

你是指這條嗎?

這條是屏線嗎?

這條是屏線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麼看出面板問題?

背面有光所以不會是LED燈條的問題?

一般有聲音無影像時都會用LED手電筒當背光測試是否影像會出現,如果是則LED燈條或燈珠的問題
但是你的情況是背光都有亮卻無影像....
如wooden大說的:重新檢查屏線是否安裝到位.....不然就是面板的問題

网友:
對!

詳細檢查有動過的排線,查看裝回時,否不小心把導線弄剝離了。這可能會把後面的元件損壞。

网友A:
不會弄就給專業的搞吧~~~除非你打算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弄就給專業的搞吧~~~除非你打算換新

被看透了..@@
我媽就是打算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有聲音無影像時都會用LED手電筒當背光測試是否影像會出現,如果是則LED燈條或燈珠的問題
但是你的情 ...

所以依這樣看我的燈條是正常的 ?
那假設電源板也有正常供電.
控制板有沒有可能有問題?
面板壞掉會有什麼情況?
我媽有請人來看說需要3000元.(因為之前有修過一次不過電,所以他不想再修了)

网友D:
INFOCUS XT-50IP800  INFOCUS XT-40IP800 不必浪費時間 便宜沒好貨 回收場一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NFOCUS XT-50IP800  INFOCUS XT-40IP800 不必浪費時間 便宜沒好貨 回收場一堆

50的還可以玩,40的就不用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FOCUS XT-50IP800  INFOCUS XT-40IP800 不必浪費時間 便宜沒好貨 回收場一堆

哪個回收場?  我去挖挖寶..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的還可以玩,40的就不用玩了

是50的 超大..看電影真的爽!!

楼主:
不死心的買了電源板及控制板來換, 結果如各位大大所言是面板故障.
那就拆掉面板中間的連接線, 結果亮了一半.
害我感動了一半...但接下來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媽..你可以看一半就好嗎?

中間連接線

出現一半

网友:
不必浪費錢與時間

完修

完修

网友F:
還是找塊面板換上

网友D:
這一批40 50都是面板不良.不必浪費錢與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FOCUS XT-50IP800  INFOCUS XT-40IP800 不必浪費時間 便宜沒好貨 回收場一堆

的確回收場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是找塊面板換上

有在賣面板的?  50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一批40 50都是面板不良.不必浪費錢與時間

難怪網路上找不太到維修的經驗, 謝謝啦!

楼主:
嗯...看樣子要帶老媽逛逛好市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死心的買了電源板及控制板來換, 結果如各位大大所言是面板故障.
那就拆掉面板中間的連接線, 結果亮了一半 ...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VGL 電壓變化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

好哦! 有個方向總是好了...
這星期回去再試試, 謝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 沒有短路情況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VGH : 20v  / VGL : -7V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VGL 電壓變化如何
=>VGH : 0v  / VGL : 0V

補充內容 (2019-6-8 12:15 AM):
打反了..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VGH : 0v  / VGL : 0V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VGL 電壓變化如何
=>VGH : 20v  / VGL : -7V

网友:
加油,有量測就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 沒有短路情況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VGH : 0v  / VGL : 0V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VGL 電壓變化如何
=>VGH : 20v  / VGL : -7V

補充內容 (2019-6-8 12:17 AM):
這是面板的問題了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 沒有短路情況

買新電視了吧~~
電被故障的那側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買新電視了吧~~
電被故障的那側吃掉了

在youtube 有看到修好一半螢幕的.
是在排線上貼膠帶...真好奇是貼在什麼腳位.
有人會有V500HJ1-ME Rev.c2 的腳位定義資料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r1K26CL&index=2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youtube 有看到修好一半螢幕的.
是在排線上貼膠帶...真好奇是貼在什麼腳位.
有人會有V500HJ1-ME Rev. ...

排線上把VGH 跟 VGL 用貼膠帶, 二邊都可以正常顯示畫面.
但畫面會有殘影的情況, 就是慢慢變...

看大陸的網站有的還有用割耳朵的方法. 但沒有照片不敢隨便下手.

目前好像只能這樣子了. 有沒有人可以再指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youtube 有看到修好一半螢幕的.
是在排線上貼膠帶...真好奇是貼在什麼腳位.
有人會有V500HJ1-ME Rev. ...

這個方法只能用在影像抖動 重影的問題
你這個問題 有很大的部分是你面板上的TAB短路掉了
要有壓屏機 不然基本上沒救了 我試過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排線上把VGH 跟 VGL 用貼膠帶, 二邊都可以正常顯示畫面.
但畫面會有殘影的情況, 就是慢慢變...

反正你電視都要報廢了 你就撕Y耳朵看看
這個遮法我用過好幾次 像你這種的 基本上壓不好 就算壓好還是有問題的
我之前弄好幾台禾聯的都是LG面板 也是一樣某一邊短路 沒耳朵
我用遮的把他故障那側的VGH遮掉影像是出來了
不過有4/1的影像不見了...
那有很大部分就是TAB的問題或者是面板本身短路了...
因為我沒那個壓屏機  基本上很難做後續的判斷了

然後你說的割耳朵 就割故障那邊的就行了 前提你要看你兩邊是否都有耳朵 還有你可以利用遮修法去查看看是哪個耳朵有問題 或是TAB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你電視都要報廢了 你就撕Y耳朵看看
這個遮法我用過好幾次 像你這種的 基本上壓不好 就算壓好還是有問 ...

1. 用遮VGH電壓腳位的方法有二邊都影像,但會有殘影的問題.

2. 撕Y耳朵 由上而下撕到第4個才出現影像, 而且二邊都影像很正常..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就這樣抱回去交差,希望可以撐久一點..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也希望這個經驗可以幫到相同機型的人.

耳朵的位置

故障邊全撕了

爽看七龍珠

网友H:
鍋董牌電視品質真的很...

网友G:
引用 楼主:
1. 用遮VGH電壓腳位的方法有二邊都影像,但會有殘影的問題.

2. 撕Y耳朵 由上而下撕到第4個才出現影像,  ...

恭喜版大完修
那你這台Y耳朵是左右兩側都有嗎?
因為有的機器只有單邊的好像不能撕不然會掛

楼主:
引用 网友H:
鍋董牌電視品質真的很...

便宜..就會差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版大完修
那你這台Y耳朵是左右兩側都有嗎?
因為有的機器只有單邊的好像不能撕不然會掛 ...

謝謝, 只是運氣好.沒修到什麼..
我沒注意到是不是二側都有, 網路是說哪邊有問題就撕那一邊的耳朵..

网友I:
撕Y耳朵?請問有相關的影片或圖文可看嗎?另外請問把故障邊的4個TAB軟排全撕了那面板不就和PCB板完全沒連接?畫質上和原本有何差異?我試過用遮蔽法來修過螢幕跳動的問題但最後雖然可以看但畫質卻粗糙很多,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撕Y耳朵?請問有相關的影片或圖文可看嗎?另外請問把故障邊的4個TAB軟排全撕了那面板不就和PCB板完全沒連接? ...

用遮蔽法修螢幕跳動的問題,畫質卻粗糙很多,是遮蔽的範圍不對,樓主的故障也能用遮蔽法,遮蔽的位置與螢幕跳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撕Y耳朵?請問有相關的影片或圖文可看嗎?另外請問把故障邊的4個TAB軟排全撕了那面板不就和PCB板完全沒連接? ...

我是上網亂找資料, 一開始我以為Y耳朵 下方的軟排線.
後來才發現是二側的軟排線。。

我是看這個影片才確定要用撕Y耳朵的方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5GInI1qTe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死心的買了電源板及控制板來換, 結果如各位大大所言是面板故障.
那就拆掉面板中間的連接線, 結果亮了一半 ...

拆面板是否有耳多,就撕右邊的耳多(壞的那邊)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G:
白屏的那測用電表量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或是你量有接上白屏那邊的面板電壓 VGH VGL 跟沒裝上白屏那測 VGH  ...

看來又有大神出來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上網亂找資料, 一開始我以為Y耳朵 下方的軟排線.
後來才發現是二側的軟排線。。

感謝您的回覆,前幾天有拆了一台50吋的鴻海面板才第一次看到所謂的Y耳朵,之前拆過的42吋以下都沒看過所以現在瞭解您所說的為何,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邊都有好幾個那您要如何判斷該撕下哪一個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謝您的回覆,前幾天有拆了一台50吋的鴻海面板才第一次看到所謂的Y耳朵,之前拆過的42吋以下都沒看過所 ...

我是由上而下一個一個撕, 第四個才出現畫面.
這個的處理方式的前提,
我想要是拆中間的連接線會出現一半的畫面, 及接上後VGH 電壓會變少
沒其他方法最後才試這個破壞性的維修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由上而下一個一個撕, 第四個才出現畫面.
這個的處理方式的前提,
我想要是拆中間的連接線會出現一半 ...

了解!感謝您的回覆n_097|......維修除了知識.工具.經驗......運氣也是很重要的,我修電腦時常說的一句話,呵呵n_081|

网友J:
對!!!這個機型,我遇到過好多台都是撕單邊"耳朵"就可以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對!!!這個機型,我遇到過好多台都是撕單邊"耳朵"就可以解決的

不早說, 害我都準備錢要去幫我媽買台新的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早說, 害我都準備錢要去幫我媽買台新的了...

記得之前拜讀過 你媽媽的電視 已經被你 撕單邊 撕到第4隻"耳朵" 修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記得之前拜讀過 你媽媽的電視 已經被你 撕單邊 撕到第4隻"耳朵" 修好了啊!? ...

準備而己...
己經帶我媽去看過電視,結果想買4K 又太貴也用不到..就回家又去修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