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汽車用小鋰鐵電池

楼主(2019-05-25):
這是電瓶外掛小鋰鐵電池
最近因為車子換電瓶
測量這個產品
發現不過電
保險絲也沒燒
只好請下來拆開看看內部構造
一拆量內部,好像沒壞,電壓有12.4v
再組回去了

這個產品是不是真的有穩壓效果?

愛馬龍50B19L
這顆電瓶用了7年才換新了

目前換的是
ATLASBX EFB 55B20L

网友:
我剛剛一直在想,為什麼[汽車電池需要穩壓]???

後來想想,應該就是啟動輔助電池........

我覺得有用.可以延長汽車電池的使用壽命.....

我猜的啦!!!!

這為什麼這電池平常不出力,應該是在啟動時才出力.....開車中沒出力時就充電....

就這種功能..................應該是偵測到電壓比較低時才會啟動出力....故有所謂穩壓的稱呼.......

[幫忙汽車電池在啟動時維持電池電壓不要太低,故稱穩壓].....

网友A:
請問單顆鋰鐵電池是?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單顆鋰鐵電池是?V

電池品牌:A123

電池型號:26650

電池規格:φ26*65(mm)

電池材料:磷酸鐵鋰

標稱容量:2300MAH+-5%

實測容量:2150-2250 mah

電池內阻:7-8毫歐+-5%(實測)

電池電壓:標準電壓3.2V

充滿電壓:3.65V

截止電壓: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品牌:A123

電池型號:26650

根據2樓說的

如果你有電供的話,試送12v,往上往下調,再監測電壓表的變化

网友:
這個最大作用是在補足啟動的CCA
另一個功用是避免電壓過低導致電瓶提前下課
每天行駛的車輛掛上這個電瓶用各7-8年沒問題~

网友:
我是用38120四顆加掛,原本的鉛酸電池,用約5年了,還頭好壯壯,感覺車子(舊車)的性能,也比較好。

网友:
我開柴油車電池一般兩年一定要換
不然顧路就慘了
我試過夾別人車也發不動.不只夾一台車.救車線是那種銅線粗到不行的修車廠專用線.後來買新電池一下就發動

以前我開汽油車電池一般都可以三到四年才換新.沒電夾一下別人車馬上發動

所以還是一句話.他不是神.對需超大啟動電流.ˊ這小小一顆.我認為效果有限

楼主:
我想問
我外殼破壞了
我要用什麼黏外殼的邊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問
我外殼破壞了
我要用什麼黏外殼的邊邊?

膠帶跟矽利康........

网友:
>>這個產品是不是真的有穩壓效果?
>>愛馬龍50B19L
>>這顆電瓶用了7年才換新了

一般汽車電瓶,免加水大約兩三年
加水的三年,保養做得好可撐五年

你7年才換 個人認為(鋰鐵電池)肯定穩壓效果
不然汽車電瓶可能早就掛了---你不知道而已...
(說不定電瓶早掛了(啟動不良),靠的是鋰鐵電池幫忙啟動的....)

网友:
其實這個東西跟你掛上救車電池來發車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這個東西是[自動]的,不是手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問
我外殼破壞了
我要用什麼黏外殼的邊邊?

現在有一種UV膠水,
不知合不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問
我外殼破壞了
我要用什麼黏外殼的邊邊?

塑膠焊條  用火烤至軟化 , 選用 PP / PE  比 PVC ABS 耐熱温度高些
圖片轉貼來源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2325802542

若外殼有標示 材質, 選用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品牌:A123

電池型號:26650

這電瓶外掛小鋰鐵電池 (實測) 它的輸出電壓是多少,充滿電壓:3.65V四顆串連不就14.6V,還是它基板有穩壓

网友:
這種設備應該是設定在啟動時用的,效果與壽命需要時間來驗證,謝謝。

网友:
這東西現在一個賣4500.

网友:
找到控制板組件 ,  電池找烏骨雞學姐採購 , DIY 電瓶外掛小鋰鐵電池

楼主:
電池內阻過大

看樣子要換A123 鋰鐵電池了

請問

A123 26650 電池要怎麼買
才不會買到假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內阻過大

看樣子要換A123 鋰鐵電池了

回 pigmouse168 大 ...

這樣測試的鋰鐵電池內阻應該只能做參考,是否應該每一顆單獨測量內阻與CCA?謝謝。

网友:
請問 樓主 有找到控制板? , 網路找不到該控制板 , 看來廠商自製產品...

网友:
我自已最近有在用 磷酸鐵鋰的 機車電瓶, 正常應該都穩穩的在 13v 左右, 你 12.4v 應該是電壓偏低了一點,雖然車子 12v 可發動, 但個人經驗是勉強可發動

而且你的問題怪怪滴 =>  不過電 , 會有電壓???    ; 應該是汔車無法電發,但有量到電瓶電壓

我建議你可行性做法
1.   拿磷酸鋰鐵的專用充電器先充到飽 (充完後正常會有13v) , 再觀察看看車子幾天,是否一下又掉到12.5v以下

2.  上拍賣,找賣 磷酸鋰鐵 電瓶的店家, 幫你檢測並置換 ,可能某一顆電池掛了

3.  點焊的工具  +  測量個別電池內電阻的工具   ~ 自已 diy 吧